[慧荣] 同样布局的sm3281为啥两家的板子稳定性相差这么远

楼主(2019-10-28):
在两个店家处买的3281,布局完全一样,就是板子印刷稍有区别,为啥左边的(一共5个,都一样)在USB3.0前置口上一读写就掉盘,而右边的(一共3个,都一样)就完全不会,这个怎么破啊?对了,左边的在后面3.0接口上就完全没问题,换了3台机器试,都一样。

网友A:
瞎猜一个,你把那个L2的大电感对调下看看,感觉是供电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主控芯片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瞎猜一个,你把那个L2的大电感对调下看看,感觉是供电问题

已经试过了,不是电感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不是电感的问题。

2个板上有个电阻不对!!电压跳线?你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板上有个电阻不对!!电压跳线?你换下试试!!

你说那个是CE跳线,我拍照的时候一个贴的4ce,一个贴的2ce,不过因为两种都有多块,对比了两种主控板贴一样的flash,CE跳线一样,结果还是左边的狂掉,右边稳如泰山。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那个是CE跳线,我拍照的时候一个贴的4ce,一个贴的2ce,不过因为两种都有多块,对比了两种主控板贴一 ...

左边的flash焊盘是152个点,右边的闪存空点是不是没焊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flash焊盘是152个点,右边的闪存空点是不是没焊盘的?

兄弟观察很仔细啊,左边的板子152点位是全的,右边的板子152很多点是没有的,估计是一些没用的点脚。

网友D:
我倒是没遇到过3281掉盘的情况,我有遇到3281老是跑在usb2.1的协议下,补焊usb引脚之后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观察很仔细啊,左边的板子152点位是全的,右边的板子152很多点是没有的,估计是一些没用的点脚。 ...

左边是R0418版本的旧版PCB,右边是R0718的新版PCB,跟现在绿色板一样的,估计线路改进过。不知道贴TSOP用正片工具能不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是R0418版本的旧版PCB,右边是R0718的新版PCB,跟现在绿色板一样的,估计线路改进过。不知道贴TSOP用 ...

看来大哥是个明白人,估计后面的版本有改进,不过前面这个板子,昨天在H77,Z77,B450上测前置U3都掉盘,今天拿到H310上前置U3跑圈都不掉,同样的机箱,可以排除线缆的差异。真是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没遇到过3281掉盘的情况,我有遇到3281老是跑在usb2.1的协议下,补焊usb引脚之后好了。 ...

我3280开镁光没事,开东芝就跑在USB 2.0模式下(跟跳线没关系,各种组合我都尝试了)

有帖子说是开卡工具版本问题,但是苦于找不到3280的最新工具一直没法尝试,索性拆下来了不贴东芝颗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3280开镁光没事,开东芝就跑在USB 2.0模式下(跟跳线没关系,各种组合我都尝试了)

有帖子说是开卡工 ...

3280我还没贴过东芝,Intel ,镁光,三星都试过了,倒是没出这种问题。有机会也贴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3280开镁光没事,开东芝就跑在USB 2.0模式下(跟跳线没关系,各种组合我都尝试了)

有帖子说是开卡工 ...

SB8贴了没?

网友E:
如果用0R电阻贴了SB8,我这个板子和东芝颗粒马上发烫(主控芯片)。然后我迅速就拔下来了,没继续测试了

然后拆下来,单贴IS903正常使用了,懒得折腾(主要是3280有一定的启动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0R电阻贴了SB8,我这个板子和东芝颗粒马上发烫(主控芯片)。然后我迅速就拔下来了,没继续测试了

...

SB8是接主控的DDRE,我的3281板子贴东芝闪存是不接SB8只有USB2.0速度,贴了SB8才有U3速度,不用重新量产。接错导致电源短路主控发烫的是SB4吧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一下两块板子的厚度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2022-05-30):
兄弟能提供一下右边板子具体信息吗,想去买一块试试,最近一块3281单帖绿板也跟你一样情况,前置掉盘,后置只是掉速,应该是碰到不稳定块了,贴的L0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