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做一个固定在墙上的排插

楼主(2019-10-28):
前几年家里翻修,村里的电工接的电路,墙上的插座太少了,只好自己折腾一下,方便插电

找出一个多年前买的旋转插头

先拆了给大伙看看,可能部分坛友没见过这样的

插脚可以正负90度转弯

插脚结构

两个铜片铆合的,大电流应该会发热

1.5平方电线,装修剩下的

把插脚加工一下,90度焊死

拼多多撸的明装插座 质量一般,但能用

背面可以用胶粘在墙上

插上的效果

帖墙上,农村都没地线的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线上涂了胶,额外用胶带固定,等背面的胶固化后应该可以自己粘在墙上

插头很薄,不会影响外面放东西

另外一边的效果

end
谢谢围观

网友:
好开心我是第一个回复的。

网友:
线会不会细了

网友:
厨房油多,可以套个线槽。

网友A:
没地线是省劲、省钱,买两根接地桩或者弄一段镀锌角铁打地上

网友:
还是装个线槽好看点。

网友B:
谢谢分享。。。。。居然有这种开车姿势。。。。。

网友:
楼主的插头,最好建议用多股软胶线焊接,同样可以实现角度调整软连接。

网友:
这插头质量真好

网友:
卫生搞的好,好干净
可以从面板侧面挖个小洞走线,再配合铝线槽会好很多。卫生也好搞

网友:
插头质量好的,焊死了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地线是省劲、省钱,买两根接地桩或者弄一段镀锌角铁打地上

我就是用镀锌铁管打进地下,上面用钛螺栓和不锈钢线连接,然后引到配电箱。楼主好像用电话线做电线?

网友:
刚好也有这种插头,有些地方很适合使用的。

网友C:
电线太丑。可以把瓷砖缝扩大然后电线塞缝里面。最后腻子堵上

网友:
活好细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居然有这种开车姿势。。。。。

老司机会有各种各样姿势!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

网友:
为毛不直接用接线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线太丑。可以把瓷砖缝扩大然后电线塞缝里面。最后腻子堵上

天才想出的办法就是不一样。

网友:
可以不用插头,直接从墙插里接线嘛
胶带可用线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