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layui的网站里有一个表格,怎么获取这个表格里的数据?

楼主(2019-10-28):
对网络编程不熟,不知道问的对不对。
情况是这样的,有个网站(因为一些原因不便公布地址),是用的layui做的前端,里面有个表格,这个表格每次刷新以后都会变化,现在想获取这个表格里的内容应该怎么做?
哪位知道的指导下大致的解决思路就行,具体的我自己研究。

网友A:
一可赛二的网络数据源?
之前也是从网页取值再配合公式折腾过一个自动生成天气数据的模版,不过现在为了和公司的同事能共享工作成果,改用WPS了
有空了找个还装有OFFICE的电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可赛二的网络数据源?
之前也是从网页取值再配合公式折腾过一个自动生成天气数据的模版,不过现在为了和 ...

这个试了下不行,有一堆的脚本错误,最后还提示要验证,表格都打不开

网友:
页面地址发来看看。

网友:
这个简单,你浏览器f12然后刷新,看看请求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