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视盒子是ec6110-t的有能破解的吗

楼主(2019-10-28):
我的电视盒子是ec6110-t的有能破解的吗

网友:
这个坛子里有,直接短接两个点,可刷机。我刷了,确实可行,很简单的了。就是要有耐心,试了N次,成功了。可以安装各种软件。后来理解应该是把握好亮红灯后放开的时间才行,太快太慢都不行。

网友(2020-02-28):
要看硬件是ca还是pub版本。pub的可直接短接后卡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