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带wifi功能的sd卡

楼主(2019-10-28):
我想问一下,市面上有一种带wifi传输功能的sd卡,一般用在数码相机上的,有谁知道这货能不能用在行车记录仪上,并且能有和用在相机上一样的wifi传输功能,有了解或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上的是TF卡吧,空间不够吧,用这个干嘛不买个带WIFI的记录仪呢?而且行车记录仪上的卡反复读写容易挂

网友:
用过这个卡,应该是可以用的,但是这个是SD卡,记录仪一般是TF卡,大小不对

网友B:
要设备支持才行,没有无线网卡驱动你插上去也没有wifi

网友:
这种卡只要你能给它正常供电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只要插进你的设备它能存取数据,它就能利用那接口自己发射一个Wifi热点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车记录仪上的是TF卡吧,空间不够吧,用这个干嘛不买个带WIFI的记录仪呢?而且行车记录仪上的卡反复读写容 ...

我的大众不是tf卡,是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备支持才行,没有无线网卡驱动你插上去也没有wifi

驱动?还要设备有这个卡的驱动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还要设备有这个卡的驱动程序?

怎么不要啊,你插个无线网卡进电脑也得驱动啊,很多windows下免驱动(实际系统自带)的无线网卡到linux下就不能用,要上网自己找驱动,找不到也用不了。买这卡的时候最好问清楚卖家能支持什么设备,如果不支持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要啊,你插个无线网卡进电脑也得驱动啊,很多windows下免驱动(实际系统自带)的无线网卡到linux下 ...

见识了!

网友C:
按我的理解是不用需要驱动之类的,这玩意自身带了热点的功能,我很早之前有过一个想法,查出SD卡供电脚的定义,然后一块电池一个SD卡座,再外加一块这种卡,做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无线分享器,日常配合电视版的ES文件浏览器用来给公司的广告机更新内容,更多的时候可以假公济私下上电影,在手机端直接通过无线调用来自己玩。
后来搜了一下这卡TTM贵了,就算是不带容量的无线TF卡套也不便宜,最终还是用了充电宝加极1再加普通SD卡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理解是不用需要驱动之类的,这玩意自身带了热点的功能,我很早之前有过一个想法,查出SD卡供电脚的定 ...

有道理啊!

楼主:
闲鱼上32g99块不包邮,东芝的flashair,待我买来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闲鱼上32g99块不包邮,东芝的flashair,待我买来一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34234 之前在老站上发的关于上面那个想法的帖子,等你撸的卡到手了,建议试一下可行性。

网友:
SDIO规范和普通的SD DATA规范并不相同。大多数设备只支持SD DATA,支持SDIO规范的设备很少。

楼主:
32g二手flash air 99块包邮,感觉明天能到。

网友:
得用专门的app然后,有电的时候能搜索到热点,链接热点打开app就能看到里面的图片

网友:
用过这个卡,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设备支持才行,没有无线网卡驱动你插上去也没有wifi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要驱动一说,事实证明只要支持sd卡的设备都能使用该卡的wifi传输功能。

楼主:
各位,卡已到手,目前插着网络摄像机上正常使用,选项里有个无线网络超时关闭项,只要选取消超时就可以一直开着wifi,唯一的缺点是3代的固件不支持互联网直通功能,也就是说该卡么法桥接路由器的wifi。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要驱动一说,事实证明只要支持sd卡的设备都能使用该卡的wifi传输功能。 ...

看来这玩意相当于一个无线路由器,如果单纯是无线网卡的话的真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