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好久没用的2032刚充了一会儿电竟然漏液了,奇葩的漏液点

楼主(2019-10-29):
给3231时钟模块用的,上电自充电。
突然发现,有一滴黄色液体,大吃一惊~~有苹果气

擦擦

停一会又有了,说明漏了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量量,过放了,充电不能了,漏液了,唉,放的时间长了,废了废了,浪费了,扔了

网友:
充电电池。。。废了,,,怎么会在那个地方有个洞?不应该都是正负极的夹层那个缝隙出来吗?

网友:
估计是本身就有沙眼,然后腐蚀到位,内外勾结的结果吧。

网友A:
这就不是充电电池吧?在说,2032现在也不贵,干嘛要这样玩

网友B:
软包锂电鼓包,刺破后也有苹果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包锂电鼓包,刺破后也有苹果味

锂离子电池的电解液不能有水,所以只能用有机物,就有水果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包锂电鼓包,刺破后也有苹果味

刺破会炸么?大佬

网友D:
这个电池充电也没谁了

网友:
CR、AG、LR系列的电池都是不可以充电的,ML或者LIR开头是可充电的

网友:
这玩意貌似不能充电吧。。。漏液的真没见过

网友:
可充电的锂电池吗?几米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是充电电池吧?在说,2032现在也不贵,干嘛要这样玩

这是3.6V的,不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不是充电的吧,应该就是普通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刺破会炸么?大佬

鼓起的地方里面只有气体,只刺破鼓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充电也没谁了

这个电池漏液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还是第一次知道这电池能充。

网友F:
这种纽扣充电电池都很垃圾,无论锂电池镍镉还是镍氢,各种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3.6V的,不是一次性的。

是LIR不是CR的,是充电的

网友:
LIR2032是可充电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纽扣充电电池都很垃圾,无论锂电池镍镉还是镍氢,各种漏液

我零几年也买过几片充电2032硬币电池,换到扁形钥匙扣小手电上,只需一节亮度非常好,烧了一两颗F5灯珠后,才知道加限流电阻,但用料两三个月后硬币电池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