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hipGenius打开无反应,偶尔任务管理器中有任务(与百度输入法冲突)

楼主(2019-10-29):
ChipGenius点了无反应 无法打开 偶尔任务管理器中有任务 但随后就消失了
系统win7sp1  各种方法都试了 兼容 管理员打开  点右键打开 都不行 急死了
又遇到的兄弟么  给支支招  谢谢

补充一下:我电脑有ghost恢复,恢复后可以打开  但不知道是能开两三次还是怎么  一会儿就再也打不开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什么软件冲突  或者上网后就不能用了?

===================

问题终于找到了  今天又重新恢复后 一个一个试的
我装的百度输入法,一旦把百度输入法设置成默认输入法 就会无法启动ChipGenius,但是3.0版的ChipGenius可以启动,估计后面的版本又这个问题
留存吧 希望万一有个一样的问题的朋友 希望搜索到

网友:
我电脑上Win7/Win10都可以运行

楼主:
应该是我电脑的问题 但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不是中病毒的问题  我恢复了  应该系统就纯净了啊

网友:
https://msdn.itellyou.cn/
↑正版Win7免费下载地址
安装好之后,你的问题就完美解决了!

楼主:
不是win7的问题  我说的ghost是正版win7的镜像

问题终于找到了  今天又重新恢复后 一个一个试的

我装的百度输入法,一旦把百度输入法设置成默认输入法 就会无法启动ChipGenius,但是3.0版的ChipGenius可以启动,估计后面的版本又这个问题
留存吧 希望万一有个一样的问题的朋友 希望搜索到
封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win7的问题  我说的ghost是正版win7的镜像

问题终于找到了  今天又重新恢复后 一个一个试的

用QQ输入法呀,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QQ输入法呀,完美!

好的  谢谢回复

网友:
我之前用搜狗输入法,也会有一些奇怪的问题,包括电脑很卡等。现在只用Win10自带输入法和手心输入法,占用资源也少。

楼主:
嗯 还是自带的安全些  不过这些也都是大输入法软件  估计是ChipGenius的问题大写

网友:
qq输入法是我TX少见的纯净的软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