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万用表测电流套件,简单实用。

楼主(2019-10-29):
每次想用万用表测功率都很烦,做个简易配件,非常实用。

配件简单,插排,插头,香蕉头,线。先按接插排的方法接好,主线我用的2x2.5,地线用1平线接出两根,一根接插头地,一根接一个鳄鱼夹应付没地线情况。接时候注意零火线,最好对接,维修时安全。

然后断开火线,接香蕉头,最好用大功率的头子,安全可靠。

强迫症对所有线头先镀锡再固定,所有折点704固定,这步意义不大,看自己心情

网友:
不错 再做个接头,平时就可当普通接线板用了

网友:
直接用个钳表会更安全。

网友:
20A的大量程貌似有测量时间限制吧,不能一直测,还是来个钳表吧

楼主:
钳表测小电流时候有误差么,钳表也不好弄,现在东西零火地都包在一起的

网友:
用的时候注意安全,不小心拔出来接触到香蕉头可能会触电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块智能电表。电压电流功率都有了。
2.5mm的铜线过10安电流小意思。但是保险丝不一定能撑住。这种万用表我最大只测过6.6安左右的电流,是热水壶的功率。

网友:
插头,买个电热水器成品线来改。。。

成本不高,带漏电,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