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敏D6四核增强版这个画面如何使用?

楼主(2019-10-29):
常按开钮加电出现如下画面,如何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恢复出厂试试吧,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天敏的盒子还是不错滴,尤其是这个D6和T2,色彩比海思都好。
不知你这个是不是阿里云的系统,是的话,性能和可玩性都打了折扣,而且刷机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了。

楼主:
发图失败今天补上。另外此盒不能进系统了需从刷固件才能使用。谢谢“waenzht"解答。

网友:
看到图了,应该是安卓。
用遥控器选倒数第2个选项,执行就是恢复出厂了。
要是恢复出厂仍不能进入,那就只有刷机了。不过好在是安卓,刷机应该是很容易的, 去hdpfans论坛找找教程吧。

楼主:
谢谢“waenzht"的解答。我卡刷应该成功了,可还进不了系统。不知哪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