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裸奔的硬盘

楼主(2019-10-29):
一个闲置的80G硬盘,有C4警告。想着现在U盘都超级便宜的。准备拆了做砂轮机。后盖拆下后用手推着主轴转了一下,想着接触电脑20年,还从来没见过SMART坏道信息正在成长的现象,就接上电看看。谁知搞了半天,SMART一点动静都没有!以前那些“硬盘内部是真空的”之类的谣言到底是谁发明的?论坛里貌似不能发视频?

网友A:
裸奔最主要的就是怕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奔最主要的就是怕灰尘

刚拆完,通电之前,就掉了不少灰尘上去,吹了一下,有几颗吹不掉。通电转起来后,灰尘直接飞了。

网友:
硬盘不是真空,有通气孔的。主要是怕灰尘。

网友B:
放一两天就有了

网友:
断电一次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一两天就有了

嗯,中午回去试试用HDTUNE全盘填零,看看重新分配扇区数据有没有变化。

楼主:
我断电过的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错!敢玩的都是高手啊!现在硬盘啥情况?

网友:
裸奔看起来更漂亮

网友:
勇于实践的楼主!

网友:
有一颗4T的西数,也是C4warning,还在服役中

网友:
以前天天看硬盘SMART信息,弄坏好几个了,现在不看也不坏了

网友:
用指头在上面蹭几下试试。

网友:
笔记本摔坏了西数硬盘,通电有声。  找个同款换磁头不知道如何

网友:
不是真空的,而是无尘的。现在的硬盘改为充氮或其它惰性气体。

网友:
拆个1T2T的,分分钟报废

网友:
估计很快就要挂

网友:
这看着蛮舒服啊就是估计搞不了几天啊

楼主:
用不了几天,就放了一上午,开始出现坏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