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惠普企业级SSD MO0200EBTJU,数据无价!重要文件不要放SSD

楼主(2019-10-29):
2015年买的企业级SSD 看中了它的掉电保护和持续的数据读写功能,应该是OEM的产品,三星为HP代工的MZ-5EA2000/0H3。当时吧对SSD不了解,以为这玩意的出现可以为长久得保存数据成为可能,实践证明我的认知是错误的,这玩意并不比机械盘可靠多少。最近把它发到北京某数据恢复公司进行恢复,,得到的答复是搞不了,里面的数据也无从找回了,哎。。。今天把它拆了吧,让大家看看。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重要数据大家还是不要放到SSD上,切记 。。切记。。。

网友:
不管什么介质,只有一个备份肯定是不行的。重要数据必须备份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网友:
重要数据不多点备份都是自找的

网友A:
存资料固态可靠性比机械差远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根据我有限的认识,固态的寿命是随机的。当然从大数上来看,做工好的肯定比做式差的寿命长。单独拿一个来看,做工好的,不一定比做工差的寿命长。

网友:
可靠性来说机械的比SSD更可靠,大型数据都是磁带存储。

网友:
固态就一个优点,读写速度快!

数据安全和机械盘还有区别的

网友B:
蓝色的是电池?也就是说芯片储存,放久了都会掉数据?

网友:
昨天我姐给我打电话,说U盘识别不了,插上让格式化,里面可是有数据啊。
我让他找数据恢复的看看,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吧,给我打电话有没有自动备份的软件,网上好多呢 ,本机的,网络的都有,
我就说最起码的在别的东西上得有一份备份,U盘 固态别考虑,
她那电脑上就一块固态,让他在弄个机械的当存储留备份用

网友:
不要存SSD?太让我意外,没用过ssd。但这不是趋势么?挂电脑上用不会掉电吧。

网友:
重要数据要多备几份这是血的教训

网友C:
蓝色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是电池?也就是说芯片储存,放久了都会掉数据?

蓝色的法拉电容 防掉电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色的是什么东西???

蓝色的法拉电容 防掉电用的 就是电脑突然掉电的话,这四个电容还可以储存一些电荷供SSD的控制器操作之用。

网友:
重要数据建议刻盘或云端备份+定期检查。

网友:
还是刻光盘的牢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存资料固态可靠性比机械差远了 你是不是记错了

好像固态存储颗粒不用也会放老化,一般建议系统装在小固态,照片等其它文件放在大容量机械硬盘里。再担心的话,可以买个台式机可用不间断电源。

网友:
重要数据需要多种方式多重备份的,就是组建RAID都不能百分百保证数据安全,何况这种纯电子的产品,就是企业级也是有局限性的~

网友:
惠普的存储做得不怎么样,我有各种品牌的U盘,惠普速度最慢了。BANQ比惠普更差,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你应该用磁带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