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BOSE音响遥控器

楼主(2019-10-29):
来拆一个BOSE音响的遥控器。

正面:

反面:

用CR2032电池,这种电池舱很常见:

这个遥控器外壳一个一体,拆解只能从按键板这里开始:

慢慢揭开:

彻底分离了:

按键软皮:

电路板这面只有印刷碳线:

电路板有螺丝固定:

电路板拆下了:

外壳很简单:

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芯片特写,丝印上的型号好像是NEC的芯片:

电路结构和一般的遥控器没区别,一个陶瓷晶振,一个芯片,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红外LED。电解电容是ELNA的,一般遥控器不会舍得用,陶瓷晶振是3.64MHz的,比一般的455kHz的频率高:

元器件用料不错,结构和工艺都一般,但是价格不一般呢。

网友A:
带上bose这几个字母,价格要加两个零哈哈

网友:
看样子估计是OEM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上bose这几个字母,价格要加两个零哈哈

即使同价位国货估计也不会在遥控里用ELNA。

网友:
拆了多可惜,我还用的山寨货呢

网友:
真货,但做工一般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遥控器相当复杂!有陶瓷滤波器,有电解电容,有三极管,有电阻。。。。。总之,物有所值 。。。。。

网友:
这个应该是bose的一代妙韵用的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同价位国货估计也不会在遥控里用ELNA。

有道理哈哈高端电容

网友:
还不错,就是看不出哪里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