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摩托车单缸机、双缸机、三缸机、四缸机和六缸机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19-10-29):
我们在购买摩托车的时候,可以看到摩托车的各种各样的参数,这些参数包括车辆的动力数值、车身重量、车身坐高等等,还有一个参数在一开始也要注意到的就是发动机气缸的数量,现在的摩托车气缸的数量和汽车一样都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单缸机、双缸机、三缸机、四缸机还有六缸机,不同数量气缸的发动机有着不同的动力特性,也有着不同的表现。

↓↓↓本田的6缸摩托车

那么今天题主想要了解的是摩托车需不需要介意是单缸还是双缸,下面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来说说单缸机和双缸机不同的特性:

1.单缸:

单缸机的特性是结构简单,工艺难度不大,因此被一些定位入门级小排量的摩托车所搭载,不过单缸机也有优势就是扭矩输出比较直接,适合一些需要低扭的车型,不过由于是单缸的结构,即便是有平衡杆,在高速运转起来的震动也是不可避免的,总的来说是优劣势都非常的明显。

↓↓↓鑫源400大单缸发动机

2.双缸:

双缸机相对同排量的单缸机来说要斯文许多,这个斯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动力输出相对温柔一些,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发动机的震动也小一些。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双缸机的优缺点,优点是运转比单缸平顺,因为有两个气缸互相作用,震动就不会有那么大;而缺点就是动力会比单缸机要削弱一些,尤其是在低转速的时候。

↓↓↓搭载春风650双缸发动机的长江650

其次这两种气缸的数量应该如何选择:

在相同的排量的条件之下,单缸和双缸之间的区别,是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做选择的,如果你主要都是以低速的状态骑行,譬如市区代步或者是去跑一些非铺装的路面的话,那就可以侧重于单缸机多一些,因为单缸机的扭矩输出比较直接,而且在转速比较低的时候就可以达到最大扭矩,因此在低速驾驶需要的动力的时候就会来的比较直接。

而如果你对于摩托车的用途主要是摩旅或者都是以比较快的车速行驶的话,那就要侧重于双缸多一点,因为双缸的车型在高转的时候更加的平稳,而且舒适性也会更好一些。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双缸机一般都倾向于高转动力输出,因此如果骑行的车速比较快的话,高转的双缸机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体验。

↓↓↓双缸的铃木GW250适合长途摩旅驾驶

所以说,不要看同样都是摩托车的发动机,双缸和单缸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拿同样是250cc排量的铃木GW250和春风NK250来做对比,GW250是异步双缸机,NK250是单缸机,GW250就侧重于高转的动力输出,发动机震动很小,而且输出也比较线性;而NK250则是一给油门就是有强烈的拉扯感,发动机在比较低的转速下就有强烈的动力输出,但是高转的时候震动就会比铃木GW250要大,如果跑长途的话GW250就会更加的合适。

↓↓↓单缸的春风NK250则更加适合城市街道

总而言之,对于摩托车来说,单缸机和双缸机之间还是有不少的区别的,我们要在充分试驾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欢的动力输出的形式,进而买到自己喜欢的摩托车。

网友:
346呢   等着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