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蓄电池有没有电是不是要测试负载电压呢??

楼主(2019-10-29):
测量蓄电池有没有电是不是要测试负载电压呢??

没有负载就电压12v多呢.......

一加负载就马上10.5v以下了呢.......

测量蓄电池有没有电是不是要测试负载电压呢??

网友A:
你的是几伏的蓄电池呢?

网友B:
必须带负载,有一个设备叫蓄电池测试仪,可以查看电池寿命,内阻,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几伏的蓄电池呢?

俺的是12v摩托车蓄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带负载,有一个设备叫蓄电池测试仪,可以查看电池寿命,内阻,容量

好的.......

俺知道了.......

就是测量负载电压......

网友:
内阻太高了,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