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得伟412角磨机。

楼主(2019-10-29):
请教一下各位老哥,最后一张图,磁钢上全都是磁屑,这些东西要不要清理干净。

网友:
既然拆了,当然要清理干净
话说没差了多少钱,不如买405,无刷的不香吗

网友:
好奇多少入手的。磁钢清理铁削我用气泵吹的,吹到一边用湿纸巾。

网友:
转子也不给展示下

网友:
头一次见到4个电刷加4个磁石的电机,以前我见到过类似的是,汽车启动电机。

网友:
必须要清理干净,口香糖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