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电脑电源5v输出给手机充电?????

楼主(2019-10-29):
能否用电脑电源5v输出给手机充电?????
电脑电源5v最大输出是21A

在手机前面加一块保护板4A的。这样会不会烧坏保护板?
或者用细电线连接保护板,这样电流就超过不了4A了。

网友:
1:可以用电脑电源5V给手机充电
2:不能通过加保护板5V直接进电池
3:细电线不是电阻不是保险,不能保证电流在4A内,而且靠谱的锂电充电都是前期恒压,后期恒流,不是全程4A

网友:
没问题的,手机自带充电管理了,你手机充电器出来也是5V的,你插电脑USB充电也是5V的,因此只要你的电源提供的电压是5V,就可以冲,电流不用管手机会自动控制,但是有些快充的功能可能就没有了,因为那需要芯片握手什么的

网友:
21A那是最大电流,直接冲没事的

网友:
大家都不想回复  我也不回复好了

网友A:
楼主对现在手机充电协议 原理,以及基本功率电压和电流关系基本是毫无了解  解读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现在手机充电协议 原理,以及基本功率电压和电流关系基本是毫无了解  解读完毕 ...

谢谢指教!!!我去百度脑补。。。。。

网友:
电压一样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B:
你把充电线插电脑USB口,不就等于是电脑电源5伏给手机充电,所以这个疑问毫无必要

网友C:
这个得从三峡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充电线插电脑USB口,不就等于是电脑电源5伏给手机充电,所以这个疑问毫无必要 ...

电脑USB口 输出电流是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 电源5v  最大 输出 是20A
就有  100W   爆炸能量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从三峡说起

可以。话题:“三峡拆迁你所不知道的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USB口 输出电流是500mA

从哪脑补出来的输出电流500mA?去查一下标注再说。USB口要带移动硬盘的,最低输出不能小于1A,以前主板上有个跳线可以选择机箱电源5伏直通USB口,默认是5伏通过一个保险电阻连接USB,有的劣质机箱前置U口连接线太细会带不动移动硬盘,需要插到后置USB口,现在的主板基本都是机箱电源5伏不经限流电阻直连USB。感觉你一点电学常识都没有,按你的逻辑,你们家入户220伏30A的电,家里低于这个电流的电器统统都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哪脑补出来的输出电流500mA?去查一下标注再说。USB口要带移动硬盘的,最低输出不能小于1A,以前主板上有 ...

你测试过多个台式机usb口,再来发言。
不要想当然的胡说八道,这样只会暴露你的无知。不要把无知当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过多个台式机usb口,再来发言。
不要想当然的胡说八道,这样只会暴露你的无知。不要把无知当真理 ...

浅薄无知,无知不是你的错,无知还出来卖弄,楼上那么多坛友给你解答你来个看不懂,不懂就虚心学习,拿着无知当个性贼喊捉贼,你已经从无知上升到无耻了。真丢人!

网友B:
我91年组装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家电维修30年,电脑维修20多年,不是你那百毒出来的一点可怜错误知识可以卖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91年组装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家电维修30年,电脑维修20多年,不是你那百毒出来的一点可怜错误知识可以卖弄 ...

以后碰到这种回复是是是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过多个台式机usb口,再来发言。
不要想当然的胡说八道,这样只会暴露你的无知。不要把无知当真理 ...

不懂不是你的错,你知道百度上的都是什么三脚猫教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测试过多个台式机usb口,再来发言。
不要想当然的胡说八道,这样只会暴露你的无知。不要把无知当真理 ...

我rog x470i主板接口可以轻松跑5v2a怎么说?你懂这么多赶紧去查查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