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650电池怎么检测

楼主(2019-10-29):
充电宝里面有三节电池,不知道哪个坏了,请问怎么检测?

网友:
万用表直接测单节的电压,看哪个没电量就是坏了

网友:
把三节电池分开,量电压,看看有没有差异,然后充满电单独放电看看哪个比较落后

网友:
用电池容量仪检测,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