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ZK-W8多功能迷你无线路由器拆机及拯救电芯并免编程器刷breed

楼主(2019-10-29):
免编程器刷入breed的部分在二楼末尾,可以直接下拉查看。

------------------------

论坛里之前有处理这个无线路由器。十六块钱两个,运费八块,40块钱5个包邮,想想之前的充电宝挂了,手里还有一个联通和一个电信的3g卡托,所以干脆买了5个

到手之后运气不错,4个都可以直接用microusb口直接充电,剩下的一个充了20多个小时还是毫无动静,根据论坛上其他弟兄的说法,可以把电芯拆出来用座充激活,于是开拆

拆机:

这玩意的外壳没有螺丝(拆开后发现其实是有两个小螺丝的,但是没啥作用),直接开拆

1.背面的缝隙略大一些,可以从这里入手

2.绕到前面直接撬开就行:

标红的地方就是电池和主板的插头

3.电芯是用双面胶贴在主板上的(当然内壳也有卡扣起到辅助固定的作用)

红框的部分是用于绝缘的硬纸片,用双面胶固定在电芯上

4.俩电芯是并联,所以没有再拆,直接插到座充上:

指示灯很快就变成红色开始充电的状态

5.3个小时以后,仍然是红灯,拆下来接到主板上试一下:

红框位置是显示电量的那个按钮,电芯顺利激活而且几乎快充满了,至此拆机&电芯激活完成。
---------------------------------------------
编程器备份:

之前为了x230刷白名单,买了编程器和sop8的烧录夹,之后就一直吃灰

1.主板上这个标识比较模糊的芯片就是存储芯片,型号是25Q32FV,手里的编程器支持25xx的芯片,正好

主板上红框位置有个三角的标识,那个就是芯片的1脚,对应烧录夹的红线

2.这个路由直接用烧录夹夹好就行

不需要接电,烧录夹夹好以后主板上自然就会有一个指示灯亮起

3.打开编程器软件,左侧自动显示识别芯片,如果没有自动识别,调整一下烧录夹的位置和连接就好

然后点击“读出”按钮,根据提示备份一份固件。

4.要烧录的话也简单,直接打开备份的固件或者需要刷入的文件,然后点击烧录按钮即可:

楼主:
着急的可以跳过过程,直接看本贴末尾

在打开路由器的管理页面的时候,意外的发现还提供了个“系统指令”,这个就很牛了,直接试了几个命令,发现telnetd没有报错,所以本身应该是可以支持telnet的,然后直接连了一下,居然是默认打开的:

于是telnet登录之,用户名密码不变还是admin/admin

敲了两下tab键,发现总共就这些命令,其中的mtd_write和tftp命令非常醒目,有它俩就好办了

cat /proc/mtd查看一下设备:

发现有Bootloader,就是它

不管原来锁还是没锁,先用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来解锁一下(大小写敏感):

在电脑上开个tftp服务器,把5350的breed都复制进去

blank空白的暂时先不考虑,分别从网上搜索了一下airmobi-iplay,hame a5和zm 10,貌似是hame-a5的外表和这个zk w8有点像

用tftp -g -l breed-rt5350-hame-a5-r1163.bin -r breed-rt5350-hame-a5-r1163.bin 192.168.2.100命令把breed文件下载到路由器来试一下:

能看到下载成功

然后用“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hame-a5-r1163.bin Bootloader”命令来刷入breed(命令大小写敏感)

然后reboot重启

之后手动设置电脑有线连接为192.168.1.100,然后能ping通192.168.1.1,但是无法顺利启动原固件

感觉这样不太好,于是在breed页面刷了一下airmobi-iplay的breed文件,这回更惨,直接砖了,好在还有编程器和之前备份的固件在,烧回去

然后再按照上述步骤试一下zm-10的固件

telnet 192.168.2.1

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

tftp -g -l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r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192.168.2.100

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Bootloader

这次能够进入breed,而且能够顺利进入原固件,

无线也正常:

-------------------------

所以总结一下ZK W8免编程器刷breed的方法就是:

1.直接telnet连接192.168.2.1,用户名密码是默认的admin/admin

2.解锁bootloader: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

3.准备一个tftp服务器,把https://breed.hackpascal.net/EOL/breed-rt5350-zm-10-r1163.bin文件下载回来,放在tftp服务器的目录下,然后在路由器中运行:tftp -g -l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r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tftp服务器ip

4.刷入breed: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Bootloader

5.重启

--------------------

在原厂固件的“系统指令”界面也可以直接通过分步执行mtd_write unlock Bootloader,tftp -g -l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r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tftp服务器ip 和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Bootloader来刷机,比telnet更简单

需要准备的就是一个tftp服务器

然后用tftp命令下载:

这一行点击确定以后没有任何反应

运行一下ls,可以看到breed文件已经顺利下载到路由器

然后运行:mtd_write write breed-rt5350-zm-10-r1163.bin Bootloader

刷入成功

网友A:
这种发热大不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大不稳定吧

以前买过一个华美的a100,感觉稳定性还凑合

网友:
高手都玩的嗨,羡慕中…

网友B(2019-12-20):
请问有可用中继或者普通路由功能的编程器固件么!这个固件不好使用! 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  只会编程器刷 不会别的刷机!

网友:
手里有一个小型5350发热不一般大,加巨型散热片稳定好用。

网友:
厉害              近近景近景近近景近景家

楼主(2020-04-10):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可用中继或者普通路由功能的编程器固件么!这个固件不好使用! 网上找了几个都不行·  只会编程器刷  ...

openwrt就可以,可以在breed界面直接刷入

网友C(2020-11-15):
凉了,买了两箱,结果telnet没有tftp,一个一个拆机烧录,要疯了

网友(2021-03-02):
引用 网友C:
凉了,买了两箱,结果telnet没有tftp,一个一个拆机烧录,要疯了

大佬我也买了,求助怎么用编程器刷

网友(2021-07-07):
引用 网友C:
凉了,买了两箱,结果telnet没有tftp,一个一个拆机烧录,要疯了

刚刚准备刷机,才确定是16M/2M的缩水版,难怪没有tftp,昨天电脑上telnet试了还是有的,刷机flash至少要4M手头没有了,内存倒是有两片hy57v56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