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ES 1330A流明计无法测量拆修

楼主(2019-10-29):
送修流明计无法测量
拆开,电路还是较为简单,感光手柄就不拆了吧,弹簧线屏蔽网断了,焊接后ok。。。

楼主:
内部电路,门电路,转换器,驱动电路。。。打磨了的一个8脚ic

网友:
好像流明测量,得用不小的积分球。应该是照度计,大概是XRE小核心灯珠加大灯杯后,照度值比小灯杯高,输出的流明值差不多。

网友:
照度计,我用的标智GM1020

网友(2024-12-09):
打磨的八角IC是一个运算放大器我的TES-1399R 也被打磨,但是我测出来型号应该是TL061CDR,剩下1个14角的和一个16角的就不知道啥东西了,可能异或门逻辑芯片 加 多路复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