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各位看看是不是山上来的

楼主(2019-10-29):
大锤法拆开一个联想电源,盒子扔掉了只剩下里面的机芯了,这个是山上来的联想电源吗?

网友:
大王叫我来巡山,怎么没把衣服穿!此电源为山上特供

网友:
看用料属于中等吧,感觉不像是原装联想。。

网友:
看工艺,貌似还凑合,不算很差的那种吧!
一孔之见……

网友:
板子中规中矩,但瞅着焊接工艺,估计比较山

网友A:
散热片还是铁质的,山顶上来的。

网友:
贴片元件都是手工的,肯定不是原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还是铁质的,山顶上来的。

不好意思呢,这个是铝片来的,只是表面被氧化或者刮花了而已

网友B:
简约而不简单,有空间放616控制板,改输出电压到24V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约而不简单,有空间放616控制板,改输出电压到24V比较简单

这个有时间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看着工艺还行,但是肯定不是联想的!

网友:
里面一个电感都没看到,没有电感的电源不是好电源

网友:
正规的电源不可能连安规的都没有加吧

网友:
绝对山上的

网友:
山货来的,原装的都是大厂代工的,看丝印感觉都不是正统货

网友:
用坏了本本可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