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振阳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19-10-29):
厨房的荧光灯忽然不启动了,拆下来看灯光都黑了,估计坏了。去五金店买了个换上,还是不亮。又跑了一趟买了个镇流器,这次好了。于是拆下来的镇流器拆开看看。
拆下的镇流器

背面一颗螺丝

侧面

参数

打开

很简单

两个三极管

感觉好这里经历了高温

省了保险,二极管

整流

两个电容串联

这是小变压器还是滤波呢??

13001三极管

变压器没变色,感觉挺好

测量三极管损坏,拆下来两个都坏了

网友A:
明明是13003,还奇怪13001能有这种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13003,还奇怪13001能有这种封装的

写错了
13001用多了,就给默认了哈

网友:
基本属于最次的电子整流器之类了吧

网友:
功率真敢标啊

网友:
荧光灯想退休,楼主该换LED灯啦!

网友B:
这就体现平时屯点灯板的重要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体现平时屯点灯板的重要性了

捡了不少节能灯,4个85W(应该是虚标)4U节能灯烂了灯管的拆板子了,3盏好的留着用,旁边松日36W的有5盏,散热片是从4块85W的板子拆过去的,小的两盏是三雄的螺旋管,一盏杂牌的,另外一个是射灯变压器。老家电费便宜,我都用节能灯,比LED看着舒服多了。

网友:
典型的山寨镇流器

网友:
典型的中山特色,感觉中山货也就那样。估计中山灯具的山寨货太多了。

网友:
变压器状的那个是限流电感,跟电抗器差不多的道理。启动时与一个小电容形成谐振产生高电压点亮荧光管。完了就起限流的作用,而小电容起灯丝加热作用。小圆环那个是电流互感器,两个开关管产生振荡需要靠它。工作电流小时反馈也小,工作电流大时反馈也大。

网友:
正好换LED灯了

网友(2020-03-09):
这个灯可以试一试,22瓦到30瓦的。通直管电感会好用很多。

网友(2023-07-03):
广东中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