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hrome还有能禁止自动更新的有效方法吗?

楼主(2019-10-29):
需要用到低版本的chrome,网上能找到的方法都试了,什么关闭系统服务、注册表、任务计划、组策略全部没用,现在仍然每天会弹出来问要不要更新,还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断网呀,网都没了,他还更新个屌

网友:
chrome的开源版本chromium没有自动更新功能

网友:
用avast啊,谷歌各种不方便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我用的是WIN 7的系统,谷歌浏览器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更新文件好像叫update.exe,名字不确定对不对,反正名字带update,或者在任务管理器里边看有这个进程。创建文本文件用同名替换法替换掉,我用win7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我用的是WIN 7的系统,谷歌浏览器的安装目录下有一个更新文件好像叫update.exe ...

我也是win7,删update的方法网上每次说道禁用自动更新都会提及,但删了还是会自动更新,可能删update适用于某些版本。chromium也不爽,到底是测试版,而且chrome比chromium多少许功能。chromium都是绿色版,那么如果把chrome做成绿色版,会不会自动更新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win7,删update的方法网上每次说道禁用自动更新都会提及,但删了还是会自动更新,可能删update适用 ...

我现在已经换百分浏览器了

网友B:
chromium有稳定版本,更有安装版本。开源社区里有几乎所有版本的chromium安装包下载
小伙子,你对开源的力量一无所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romium有稳定版本,更有安装版本。开源社区里有几乎所有版本的chromium安装包下载
小伙子,你对开源的力 ...

老司机,chromium稳定版是第三方编译的吧。昨天试了一下,chrome安装包里可以提取一个7z包,直接解压当绿色版用,点帮助--关于,会显示更新遇到错误,估计不会自动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