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利浦充电宝 DLP2201U 拆解

楼主(2019-10-29):
        同事给个单节电池充电宝让我拆着玩,吸盘挺好,充电时可以吸在手机后盖,免得手拿。同事说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着电板挺好,完了找节新电池换了,应个急还是挺不错的!

充电宝外形

充、放电口

型号、参数

撬开吸盘和底板

撬开充、放电口侧

抽出电芯

电池:三星 2200mAh,带可恢复保险

双层电路板,排针连接

大U口电路板正反面

小U口电路板正反面

充、放电管理IC资料

网友A:
谢谢分享,竟然是三星的电池,不错不错,那么多吸盘干啥呢

网友B:
好像有些早期的羽博充电宝,也用过MPS双向同步整流方案,后来缩水成二极管整流升压加线性充电。

网友C:
2200mah18650用在充电宝上有点坑啊,冲4s估计都充不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竟然是三星的电池,不错不错,那么多吸盘干啥呢

谢谢!吸手机后壳挺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些早期的羽博充电宝,也用过MPS双向同步整流方案,后来缩水成二极管整流升压加线性充电。 ...

看来这个还没缩水,换电池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mah18650用在充电宝上有点坑啊,冲4s估计都充不满

小巧,放包里应急挺好!

网友:
这个挺好,就是输入输出电流低了一点,如果是2-2的、带LED照明灯、双口输出,5000mah就够了,去摊上试东西方便。

网友D:
这个板子好迷你,用来充单节或多节18650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好迷你,用来充单节或多节18650不错。

有3D打印机打印个香水盒子,电池可拆卸的那种爽YY: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好迷你,用来充单节或多节18650不错。

网购点2到4节18650电池盒,放入楼主的一体板。有些没有上盖的电池架,只能利用一节电池空位放驱动板,然后废旧汽水瓶剪裁,502胶粘合等,自制一个电池盖。

网友:
只有一节电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