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莲花头倒车摄像头改装4针

楼主(2019-10-29):
想更换倒车摄像头,原车的是四针插口,手头现有一个莲花口的摄像头,能否直接剪线接线的方式替换,请大神指教,答谢。
略想方案:1.保留莲花头摄像头,做莲花头转接线对插,2.直接剪线接线。(会保留降压模块)

顺便请问莲花头每个头里是几根线?

网友:
莲花头2线的

网友A:
原倒车摄像头里面就三根线:地线、电源正、视频输出(使用时加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倒车摄像头里面就三根线:地线、电源正、视频输出(使用时加地线)。。 ...

我这个能直接剪线接线吗?

网友:
莲花头每个头里是2根线,地线公用即可

网友B:
挺简单的吧,黄色视频,红色电源+,5v还是12v?黑色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简单的吧,黄色视频,红色电源+,5v还是12v?黑色接地。

四根线啊

网友:
两根黑色都是地,看样子像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