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点焊机焊不住镍片

楼主(2019-10-29):
用老式电源的变压器做了台点焊机,也加装了时间继电器,0.12镍片和镍片能焊在一起,可是往电池上焊却不行了,电焊笔离近点,镍片就会爆掉,哪怕调到0.1秒都不行,变压器有十来斤重,次级用的工程上接地用的那种粗的铜线也得有十来方

图上的钢丝有1.3毫米粗,十一厘米长。通电几秒就可以烧红,请各位告知哪里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绕的圈数太多了,一般三圈半就够了啊

网友:
次级线细了

网友:
一是次级线细,二是次级电压高了(圈数多了,一般4V足矣)

网友:
太累 还是咸鱼收个现成的没几个钱

网友:
改成双线并绕,特别是输出线必须加粗

网友:
你那个好像是普通变压器,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 ,去掉漏磁片后瞬间功率能到几千瓦。

网友:
次级拆了,改成4线并绕,绕4圈

网友:
,线径细了,骚年,发热部分的电流小了

网友:
我的冰箱铜管焊机改的原来7V也不好用,把次级断开改在3.5V就很好用了,估计改成2V就行了。电压高会发黑反而焊不牢!

网友:
改电压2.7-3.5V左右,而且0.1秒时间也长了10-20毫秒就够了

网友:
输出线太细了,起码要你现在的三倍粗才行,匝数可以再少点。

网友:
0.1s是100ms,时间太长了

网友:
次级线绝对细了,我用过这种线,双线并绕还嫌电流不够。

网友:
线细了,电阻太大,电流太小

网友:
多看看别人的,才动手。忙几天却不行,严重打击信心。现在,
1)让大伙看看变压器大小,给建议。
2)目测你线太细,圈多。时间继电器也要改造能到0.01左右。我改过一个,G6445芯片,也是估摸0.01---0.02s(对比CD4017看灯闪),后用CD4017做0.01s(查旧站),焊效果也与G6445差不多。

网友:
次级线粗一点圈数少一点

网友:
次级电压控制在2V以下

网友(2019-12-04):
点焊机主要靠大电流短时间烧结,所以控制从变压器到点焊笔的导线电阻是关键,十几平方的次级和输出线我个人认为过细(本人用的是35的)。另外不知你烧红铁丝是做什么用的?点焊机用不上这东西嘛。

网友:
我用微波炉变压器才做个而且一次成功,买个控制板,一个一体化的点焊笔和2米16平方软铜线带线鼻子,绕4圈,电压3.5V。控制板时间调到0.5电流调到99,直接把18650电池烧了个洞。后吧时间调到02电流调到90点焊1.0的镍片效果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