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升腾GI945-3(凌动D2550)支持64位BIOS

楼主(2019-10-29):
Product for Centerm GI945-3(ATOM D2550)mod EMT64
以出厂BIOS为基础加入64位MOD ,ubuntu X64 下测试通过,理论上支持WINDOWS,未实验
4M编程器固件,需要使用编程器夹子刷写!请核对机型及芯片型号。其他容量的bios自行编辑,此处不再赘述。

编程器夹子刷入。下面上主板图

网友:
收了一台,回头试下!

网友:
实达的也可以。进过64位的PE。

网友A:
d2550运算性能太弱,如果有两个网口还可以做软路由。一个网口的机器还不知道用在哪里。单臂路由需要代vlan的交换机,总体方案价格就高了。

网友:
我也有个,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功耗太高,当路由器都不合适。我D2550挂移动硬盘功耗18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耗太高,当路由器都不合适。我D2550挂移动硬盘功耗18W

这玩意 应该适合挂个电子盘吧,

网友:
这个32G的电子盘是最值钱的了    其它都是渣渣了      我只见过8G的电子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550运算性能太弱,如果有两个网口还可以做软路由。一个网口的机器还不知道用在哪里。单臂路由需要代vlan ...

一个网口的只能做
群晖 或者下载机了

网友:
不懂这平台有啥折腾的价值,功耗低性能更低,官方仅提供win7x86的显卡驱动,acpi表还有兼容性问题,对dos和大部分linux发行版兼容性都非常差

网友:
M币为-400+啊,下载不了!敢问楼主64位MOD在哪找?

网友:
这个现在玩的就是个情怀了吧~

网友C:
你这个我看预留的双网口IC,为何不改双网口做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我看预留的双网口IC,为何不改双网口做软路由

不晓得如何激活双网口,我看第二张网卡的供电部分和网卡芯片都有,就是不知道如何激活

网友D(2019-12-02):
引用 楼主:
不晓得如何激活双网口,我看第二张网卡的供电部分和网卡芯片都有,就是不知道如何激活 ...

很简单,换一个带usb口的网口插座,几块钱包邮,

网友:
我的中兴ct320刷了网上2m的占美bios直接不开机了,不知你这4m的怎样?可惜没币下载

楼主(2020-01-03):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换一个带usb口的网口插座,几块钱包邮,

难道直接换插座就可以激活第二张网卡吗 ?目前装好系统只能识别一张网卡,晓不得哪里做了限制

网友:
这个怎么刷,有具体教程吗

网友:
这个刷了以后可以u盘启动装系统吗

网友(2020-02-21):
试一下,我的也是实达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