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一下layout6.0导出装配图是怎么操作啊?

楼主(2019-10-29):
求助,问一下layout6.0导出装配图是怎么操作啊? 哪位坛友知道啊?
就是导出这种图:

网友A:
在隔壁问过了吧,在回答你一次,导出图片模式,看需要把不用的层屏蔽了,比如C1,C2,S2,导出颜色可以在选项里的常规设置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隔壁问过了吧,在回答你一次,导出图片模式,看需要把不用的层屏蔽了,比如C1,C2,S2,导出颜色可以在选项里的 ...

谢谢指导,导出来了。:sm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