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跟三元锂电哪个更安全

楼主(2019-10-29):
看来确实应该更换电池了。原帖子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864

虽然打算加蒸馏水,但估计效率优先。毕竟第一块电池、第二块电池刚换的时候12月能跑110公里(原设计如此、不能跑更多)。这块电池刚换时是春夏之交,只能跑80公里,看来是被坑了,厂家更换(1500-200)*5=6500元。
去问了卖电池的,他们给更换三元锂电,12000左右,那就感觉差不多了。

第一次更换时,本来想换锂电池,可是还是因为感觉锂电池易燃特性(虽然燃烧的非常非常少)没敢。而且我平时把汽车放在单元楼下(原因复杂:刚刚由单位管理转成社区管理,老小区因为住户少,物业不愿进,因为车位偏少,新进的物业车辆费每月每辆80元,我的电动汽车暂时不收费但不能放车位),所以为确保安全。前两次还是用铅酸,毕竟铅酸电池用火烧也不着火,其他部分并不容易失火。
现在感觉铅酸太不靠谱了,打算换锂电,那么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的。磷酸铁锂跟三元相比,用别人(就是去问的那家卖电池的),说磷酸铁锂更贵、容易坏、寿命短、时常需要维护。我想不考虑这些,首要的问题,就是磷酸铁锂跟三元动力锂电相比,从原理上说,哪种更安全?

最关注这一项,毕竟平时充电位置有点尴尬。

网友:
铁锂更安全一点.

网友:
北方三元,南方铁锂。
安全性方面铁锂的负面新闻很少。但是北方零下以后同容量铁锂表现不如三元。

网友:
居然有人以为铅酸电池是不会燃烧的,真是无知者无畏!
磷酸铁锂能量密度低,放电平台低,所以相对安全,寿命较长,理论2000循环;三元能量密度高,放电平台高,但风险也相对较大,温度较高时风险增大,寿命较短,理论寿命800循环。

网友:
北方0度以下你用什么电池都不好使、除了钛酸锂、
南方随意,两广地区不结冰的用什么锂都好、安全性是铁锂更好,铁锂穿刺不爆炸不起火、三元锂全自动火化炉、
寿命铁锂更好,缺点就是自放电大,一致性差点、要经常均衡(其实不均衡也没事),单位体积能量比低、
三元锂优势是成本和体积(纯钴不算),单位重量下能量能比铁锂多一倍的能量、打个比方 20斤的铁锂是48V24A,同样20斤的三元锂能做到84V 22A,差距太大、而且三元锂自放电小,维护性比铁锂好、缺点么就是穿刺会炸会起火、看看M国特斯拉撞树起火的,直接就把驾驶员火化了、

国内电动汽车基本不用铁锂的原因是因为铁锂不好维护,太重,能量比低了没补贴、深圳这边的电动出租车清一色的比亚迪E5 E6,铁锂的,14 15年投入使用,很多车天天跑 70 80多万公里了还没换过电池,衰减也就90%那样,看来比亚迪自产的铁锂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的三轮就是铁锂,安全比啥都重要

网友:
铁锂肯定安全,无所谓南方北方,但是铁锂容量比三元小的多。UPS和备用电源优先选择铁锂,电动车还是要三元,不然你跑不了1小时就没电了

网友:
人家之前一直用的铅酸,铁锂再不济,总比铅酸要牛逼一点吧?所以能量密度就不要拿出来说事了。倒是铁锂的温度性能确实是麻烦,0度以下基本歇菜了。
三元确实密度高,但是安全性就呵呵了,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相对来说,如果楼主在南方,个人建议铁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