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智能插座10A改16A?

楼主(2019-10-29):
降温了想把热水器改个智控,热水器功率是3000瓦,手头有好几个博联智能插座可惜都是2500瓦,想着能否改造一下?也不知是否可行,以下改造还请大佬给予指教。

自带10A5V继电器,换16A5v继电器

电源进出线埋铜线增加耐压

完成的效果

至于插座规格会用10A转16插座

网友A:
换个固态继电器的吧,这个大电流就粘着,用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固态继电器的吧,这个大电流就粘着,用不了多久

主要改成固态空间就不够了,引脚要改线 动的的就多了

网友B:
接个几十安的吸合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几十安的吸合器更好

我找了很多继电器主要是安数再大就没这种规格大小的继电器了,体积就大很多装不回去

网友C:
没错,用个中间继电器扩流,不然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用个中间继电器扩流,不然不安全

额。。。对我有限的知识来说更复杂了

网友:
涉及用电安全,不改为妙,直接买16A智能插座。

网友D:
什么都不用动,外接个220V的32A以上的继电器,基本可以用到报废

网友E:
赞 就是用你这个插座去控制另一个大功率继电器咯,安全稳定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 就是用你这个插座去控制另一个大功率继电器咯,安全稳定放心

所以说还是要更大功率继电器,16A还是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不用动,外接个220V的32A以上的继电器,基本可以用到报废

所以16A的还是不靠谱,晓得了,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便宜一些,27块钱我在本地买的
然后你需要在买个小电箱,20几块钱。
话说热水器本身不就是能自己控制温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接触器便宜一些,27块钱我在本地买的
然后你需要在买个小电箱,20几块钱。
话说热水器本身不就是能自己 ...

不想一直开着,经常也不在家,需要时打开

网友G:
电力监测仪由10A改16A插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8034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力监测仪由10A改16A插座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18034

额。。单纯吧插座扩大这对空调问题不大,我这3000瓦的热水器不敢这么玩

网友:
试试不是不行,只是可靠性,耐用性,都无法保证了!

楼主:
耐用可靠是指继电器么

网友:
整个220V的接触器,用你这个去控制接触器,接触器控制热水器就行了,还可以做到零火全断

网友:
首选加一个220v20a交流继电器,其次是楼主把那个10a的继电器换成16a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