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某宝的B3平衡充,感觉好烂

楼主(2019-10-29):
买了个个某宝的平衡充 B3,就图片这种,试用了一下,感觉好烂。三个电池充足后电压都不一样,最高和最低的差0.05v,而且都不到4.2V。我就很奇怪了,本坛不是有拆解吗,4056三组独立充电,怎么会电压差这么多。然后拆开看,分别量三个IC前的直流电压,最高4.8V,最低4.5V,开关变压器三个绕组输出的电压都不一样。垃圾,这钱又糟蹋了。十几块钱的东西,退货也不值当了。有质量稍好点的推荐吗?DIY太费神了。

网友A:
那说明三个次级绕组不是完全相同的,拆开重新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三个次级绕组不是完全相同的,拆开重新绕一下?

我就是懒才买现成的,你还让我重新绕变压器?那我还不如从头DIY。

网友:
4056的截止精度貌似就那样,可以看看手册。简易平衡冲都差不多,要精度高的话可以选BC168之类的

网友:
你都没拆开。。。。。。。

网友B:
你就这么在意那:0.05v ???????

还有是否充到4.2V:lol::lol::lol::lol:

网友:
我都不希望锂电充满;我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48V充满54.6V,我都调到52V,不差最后那点容量,但那点容量导致的锂电损耗却一点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这么在意那:0.05v ???????

还有是否充到4.2V ...

充不足4.2,最高的好像是4.18v,低的4.13v。本来我买的平衡充嘛,结果越充越不平衡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比山上的B3要好,就是电流低了些,不赶时间慢充对电池好,买了两个折看做工不错

网友:
三个5V1A+三片4056,一共不会超过15。

网友:
跟三个绕组不平衡没关系,是4056的截止精度不够,这种东西用的是山寨4056,不过正品本身精度也一般般,就算买3片4056板子3个电源自己做还是会碰到这个问题。话说回来,±0.05V的差别对电池容量影响不大,主要是心理因素在作怪,锂电池充电末期是恒压充的,一般来说恒流阶段可以充入80%的容量,剩余那0.1V,真的不多。关注这个还不如多研究下电池单体之间的容量配对问题,基本上那种软包的动力电池,如果买单体自己组装,比如3串的,卖家会发容量差±100mAh的过来,这比0.05V的问题严重多了,大牌子的成品电池组一致性要好些,但价格贵很多。

网友:
不知道你要平衡充干嘛用 也不知道你需要几路平衡充 你可以看看una6 或者isdt q6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充好4.2没毛病,估计假货宝龙蛇混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比山上的B3要好,就是电流低了些,不赶时间慢充对电池好,买了两个折看做工不错 ...

我前面也买的B3平衡充,和楼主的差不多,是HOTRC,卖20-50的都有吧,太过相信了,鼓包了3块电池,电池拆了把没鼓包的凑成了一块,充电器也没用多久,就滋滋响,打胶换电容也没效果,充满指示灯也不亮了,不知道是灯还是电路坏了,测电压是有的,平衡不平衡忘记了,反正也拆了。
后来,买的你说这款,说是海外杂货,看拆解图做工不错,主要价格便宜,才9块钱,买了2个,不过要配12V5.5mm口的电源,家里安卓盒子之类的也有,不过还是买了2个,5块钱一个1A的,2A的没了,不过用起来真不错,实测充满电在4.190V左右,充满就自动停了,3块电池电压相差1%左右。

感觉,国产山寨的不是做不好,因为元件,芯片,电路啥的都比较成熟了,就是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贵的好的不用,工程师可能也请的便宜的,甚至随便找的图纸,元件买便宜能用的,然后产品价格就低,但利润还不低,短平快,做完这单就不做了

网友:
隔壁老王的平衡充还可以。50W的。

网友D(2020-03-19):
我记得原版b3不是220直插,是外接12v供电
自己用三个5v电源搭配4056组装过一个
刚看到这种,就淘了三只,等到货后试试

网友:
淘宝很多锂电冲,2手质量好的很多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原版b3不是220直插,是外接12v供电
自己用三个5v电源搭配4056组装过一个
刚看到这种,就淘了三只,等 ...

这个给个链接看下,谢谢

网友:
航模充电器 至少买1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