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4口USB排插,请问这个怎么修?用料还可以

楼主(2019-10-29):
有个两位4USB口的奥睿科排插,以前一直通着电的,近来断电后再通电,USB灯不亮,不能充电了,但偶而断电后再通电又可以使用,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USB灯亮时一切正常,给手机充电都没问题,一直使用都可以,这排插使用也可能有四年时间了,用料看起来还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修好来用还是不错的。
请各位高手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重点检查有没有虚焊的情况,一般使用时间长的板子,发热元件或比较重的元件的管脚会有虚焊的现象发生,可以借助放大镜仔细查看。如果用万用表测量,应先测量整流、滤波后的高压(310V左右)——开关电源专用芯片(小6脚芯片)供电端是否正常(两只105电阻串联后与6脚芯片的接点)。

网友:
同意楼主说法,外加电容是否有失效的

网友:
二楼分析的有道理,时好时坏的情况很可能是板子虚焊了,还有滤波电容有可能失效了,重点检查那5个滤波电解。

网友:
活动活动电容,看下面有没有怀孕的,哈哈,我昨天修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就是电容下面怀孕了,不仔细看发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