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车载GPS时钟,半成品,现在充一次电能用半年。懒,所以缺太阳能蓄能部分.

楼主(2019-10-29):
芯片级拆解图手机没存,今天先不上了。。。
有兴趣研究的可以一起玩,还有2个完好的,主板有20片。。。尽量来芯片级的大湿一起玩。。。

好了,先上个“半”成品

有朋友问了,,是断码屏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

下面是GPS信息图

STM32F103主控+

大概结构是这样的,。

屏幕是夏普的memoryLCD

有个视频弄不上来。。。

网友A:
做个时钟stm8也够用了吧,搞个32太奢侈了,gps天线要朝上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时钟stm8也够用了吧,搞个32太奢侈了,gps天线要朝上效果好

MT3339 GPS晶片组

频率: L1, 1575.42MHz

C/A码: 1.023MHZ晶片速率

可同时接收66颗卫星, 并同时锁定22个卫星进行定位

灵敏度: 高於-165dBm(Tracking)

接收器精确度

位置: 无辅助∶3.0 M 2D-RMS
          DGPS (WAAS, EGNOS, MSAS, RTCM)∶2.5 M

时间: 0.1微秒,同步化GPS时间

速率: 无辅助∶0.1M/sec

数据: WGS84 (预设) 共219笔数据

第一次修正时间(依照MTK晶片规格)

热开机: <1秒

温开机: <30秒

冷开机: <31秒

重新取得定位时间: <1秒

通讯协定

GPS输入资料:

预设:
NMEA0183(V3.01)- GGA, GSA,GSV,RMC
比特率:9600 (支援的比特率: 4800/9600/…./115200 bps),资料位∶8,停止位∶1

更新资料: 1Hz(预设)

支援的通讯协定: NMEA-0183

1PPS: 启用(1Hz脉波10%工作周期)

限制

加速限制: < 4G

高度限制: < 18,000公尺

速率限制: < 515 M/sec

急冲度限制: 20 M/sec 3

电源

操作电流: 取得定位∶17 mA@3.3V(w/o主动天线)

操作电流: 追踪∶13 mA@3.3V(w/o主动天线)

DC输入范围: VCC_IN: 2.8~4.3V

                        V_BAT : 2.0~4.2V

处理核心

处理器类型:ARM7EJ-S

处理器速度:最高56 MHz

温度

操作温度: -30℃到+85℃

存放温度: -40℃到+90℃

操作湿度: 5%到95%,无凝结

实体

尺寸: 13 x 15 x 2.2 mm

重量: < 2g

Interface:CMOS 2.8 V Level

网友B:
大神  能不能弄个带着时速表的 时钟 摩托车用的
其实我有好几个功能想弄到上面 就是没这能耐
时钟
时速
档位
方向

网友C:
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市场,虽然好看,但没什么用,现在很多车是不用校时的,放家里也不行,没GPS信号,要放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  能不能弄个带着时速表的 时钟 摩托车用的
其实我有好几个功能想弄到上面 就是没这能耐
时钟

推荐学习单片机,你要的功能很快就能实现  或者,买个摩托车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感觉没有什么市场,虽然好看,但没什么用,现在很多车是不用校时的,放家里也不行,没GPS信号,要放窗 ...

摆件,喜欢就好。

网友:
好东西,哪里有卖的

网友D:
GPS天线为何朝下?

网友E:
请问一下memoryLCD是什么LCD?
是不是像墨水屏那样?
功耗如何?

网友F:
可以外接一个太阳能板  白天嗮嗮太阳。

网友:
做成手表吧

网友:
好像智能手表啊

网友:
pm一下价格…

网友G:
我怎么感觉我在老王还是老五的群里见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memoryLCD是什么LCD?
是不是像墨水屏那样?
功耗如何?

功耗跟墨水屏想当甚至更低,反应速度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怎么感觉我在老王还是老五的群里见过这个?

我发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天线为何朝下?

这个GPS灵敏度很高,朝哪都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外接一个太阳能板  白天嗮嗮太阳。

懒啊不是

网友:
能给搞一个么,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