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飞毛腿USB充电头SC-U520拆解

楼主(2019-10-29):
飞毛腿SCUD是国内老牌的电池和充电器厂商,SC-U520也算不新的产品,目前没见到拆解,自己开一个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的,空载应该不发热,有过流保护等,比单管式方案好点。

网友:
喜欢折叠插头!

网友:
这做工有点山寨的感觉哦

网友:
单层板咋一看有点山寨,不过舍得打胶,低压整流管功率也大,整体做工还可以,正品飞毛腿品质不差。

楼主:
小手机店售价10元的充电头,双头可以同时输出,5V-2.1A,还算够用。

网友:
中规中矩,不算太山寨

网友:
套用了他自家充电宝外壳的一部分外形

网友:
算负责任的了。。。
功率管是独立的,绝缘间隙也有的,整流管用这么老大封装也是醉了。。

应该是当年的设计,现在小封装也可以实现同样性能了。。。
次级电容不知道高频特性怎么样,用固态的更好。。。

楼主(2021-07-09):
再补一张清晰图,备用
输出部分

楼主:
咨询下论坛大侠,现在双USB中的一个口出问题了,完全没电;另一个正常供电,LED指示灯也正常。按理说两个USB口应该对称,怎么从电路图上看,两个口的接口不一样呢?
现在要排查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2024-03-02):
好好好,以前用的就是这个充电器

网友:
还算正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