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突然想D个莫斯电码发报机

楼主(2019-10-29):
模拟发报,两套设备互相能收到,或是FM收音机可以收到,电键先算了,有些小贵,用接近开关先用着

电路实在难找,不知坛子里是否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
直接用按扭,门铃开关那种

网友:
做一个有线的吧,蜂鸣器串电池,然后弄个开关

网友:
能产生声波,就容易办了,几种频率的声波(一般2种就够用)

网友A:
电脑上编个程序,用键盘发,tcp/ip传输,另一个屋里用另一台电脑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编个程序,用键盘发,tcp/ip传输,另一个屋里用另一台电脑收。

电脑都连线了 你还让我猜电码

网友:
单管发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都连线了 你还让我猜电码

楼主说了,模拟发报,大概是想练习摩尔斯码收发。真想玩业余无线电,那发信机电路大把的,还用到论坛来问?

网友:
要不搞个火花机,就是带外辐射打了一点点

网友:
焦耳小偷(单管自激)怎么样?

网友C:
用电话机上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话机上的开关

电路怎样的

网友:
电话上的插簧开关,就是话柄扣上去挂断的那种,里面是双开关,老论坛我有拆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