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论坛交易区推荐的30厘米C口数据线简单测试

楼主(2019-10-29):
用一淘返利0.88元,好评返1元,到手0.64元。

测试仅代表本次测试数据,仅供参考,采用压降法测试。测试前准备

测试线阻读数

红米k20p数据线线阻
杂牌线

乐视充电宝线

冲红米k20p手机

乐视线冲红米

原装线冲红米

速度都差不多,但30厘米的功率消耗低,但发现一个问题,这根线不能冲乐视充电宝,正反插都不行
这个线参数看着不错,又买了两根备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家里线实在太多,我也准备买几根的

网友B:
是不是乐视充电宝有专用的协议啊这样的话华为是不是也激活不了超级快充啊

网友:
一淘返的还行。。
如果玩联盟能更高。。。最后差不多0元了

我也撸了根,卖家估计要哭了。。。全都撸羊毛,贵的没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乐视充电宝有专用的协议啊这样的话华为是不是也激活不了超级快充啊 ...

我觉得应该是QC3的高通协议。华为早期的是FCP快充,可兼容普通数据线,好像小米2万二代有FCP快充,后来的华为SCP变成特殊快充线,需配合特殊接口原装快充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家里线实在太多,我也准备买几根的

送人也不错,其实我缺少c to c短线

网友:
看着线的输出能力挺强悍。

网友C:
买了2根,用天猫农场的红包0元购,还有1块5的返利,好像现在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了2根,用天猫农场的红包0元购,还有1块5的返利,好像现在没了?

老铁,天猫农场怎么玩???

网友:
买了一根,刚到,看着不错。

网友E:
这线粗、短,线阻自然小
可惜没C口的
等明天的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线粗、短,线阻自然小
可惜没C口的
等明天的牙膏ing

捡了根C口线,加上买电池送了根,就是没C口机子用不上

网友:
充电宝挑线  我那个也是  几根手机原装c都不能用  反而转接头能用和便宜货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铁,天猫农场怎么玩???

天猫农场好玩啊,种作物得阳光,里面购物每次200阳光,每600阳光兑换3元,淘宝每天签到1元左右最近变2毛,支付宝搜索666有2元红包,1111有红包,淘宝特价版每天有红包,菜鸟裹裹有几毛红包3天有效。以上的红包每天2笔1-3元的电容之类的小玩意儿,可以不停的循环,偶尔还有大一点的红包。

网友:
忍住了,坚决不剁手哈哈

网友:
几毛钱一根线,还能用,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乐视充电宝有专用的协议啊这样的话华为是不是也激活不了超级快充啊 ...

应该是 线芯少了,,,正宗的usb3.0线有9到10芯线,,而现在市面上的线99%以上是4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猫农场好玩啊,种作物得阳光,里面购物每次200阳光,每600阳光兑换3元,淘宝每天签到1元左右最近变2毛 ...

好像不是通用红包啊,怎么搜索买到电容等小零件

网友:
这价位还不错

网友:
用红包撸了十条左右3A数据线了,又短又粗的。充电很快。

不打算再撸了。休息一下,撸多了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