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创维等离子电视一半正常一半黑屏故障

楼主(2019-10-29):
家里的创维电视咋这样?

上部正常,下部黑屏

从一侧观察很平均呢

网友:
这货。。。应该是边板或者逻辑控制板问题,也有可能是排线接触问题,但是边板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是买个液晶电视好点呢,不耗电的同时价格也相对便宜。。。。这货如果要师傅上门的话估计也要不少的钱。。。

网友:
这上下两半板边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打开看看吧

楼主:
没有接触过等离子的电视,打开看了,里面的结构比较复杂,什么叫逻辑板,什么叫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