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博世GBH180-Li 18v有刷锂电锤,应该是首拆吧?我没见其他人拆过

楼主(2019-10-29):
今天朋友把他的锂电锤拿来让我清理一下,于是拆之
外观

去掉电池,和大有5401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切两半,好大的有刷电机

开关和主控

电机,定子,转子,还有碳刷,

以下是波箱,还是摇摆轴承结构

最后来个全家福

谢谢观赏

楼主:
电池不亮了,打开看看

这里烧断了,也不知道咋回事

10节不知道啥牌子的电芯,装的太紧,没取出来,

换根线

量电压正常

到此结束。

网友A:
这电池看焊点怎么像假的?镍片好简陋!

网友B:
用得少吧, 里面的油都没有变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看焊点怎么像假的?镍片好简陋!

国产电池,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少吧, 里面的油都没有变色.

前段时间才买的

网友C:
没做好绝缘,短路了

网友D:
组装电池,镍片太薄电流不够烧断了

网友E:
这电池是中奖了吧、博世原装电池哪有这样的呢!光看镍带和点焊工艺、就不是大厂出的!

网友F:
这才是实干家用的工具,果然与抚摸党的收藏品不一样。
电池问题很严重----更换电线不是关键,正负极短路才是根源!

网友G:
镍片太薄了不适合电锤用  而且这种电池估计放电电流太大也坏得快  以前我一块原装博世18V电池 大电流放电给搞坏一节电池 就不想再玩博世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镍片太薄了不适合电锤用  而且这种电池估计放电电流太大也坏得快  以前我一块原装博世18V电池 大电流放电给 ...

堵转电流太大了

网友G:
博世18V电池很坑  没有单节电压检测更别说平衡了  原装用的三洋大红袍还好 组装电池内阻一致性差点充爆也不是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好绝缘,短路了

嗯?什么绝缘?外部还是内部?直觉上认为你说的应该是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组装电池,镍片太薄电流不够烧断了

是的,原电太贵,于是就买的组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池是中奖了吧、博世原装电池哪有这样的呢!光看镍带和点焊工艺、就不是大厂出的! ...

这不是原电,是买的组装电池,因为原电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才是实干家用的工具,果然与抚摸党的收藏品不一样。
电池问题很严重----更换电线不是关键,正负极短 ...

可是,这个要如何避免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镍片太薄了不适合电锤用  而且这种电池估计放电电流太大也坏得快  以前我一块原装博世18V电池 大电流放电给 ...

额,不应该啊,电锤带安全离合,理论上不应该堵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堵转电流太大了

有安全离合,不应该堵转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博世18V电池很坑  没有单节电压检测更别说平衡了  原装用的三洋大红袍还好 组装电池内阻一致性差点充爆也 ...

有道理,内部电路特简单,简单到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