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初次画PCB,我得到了这些技能

楼主(2019-10-29):
1.为使原理图美观,在将相隔较远的两端连起来时,可用网络标志字“Net1”,如果只是起标注作用,则用“Text”。
2.在画原理图时,如果把两根的导线画得太靠近,则会产生不必要的结点,是因为这两根线交错引起的,只要修改光标移动的最小距离即可,即修改“snap”。
3.在原理图中给元件取名字时,A.B.C不能作为区分的标准。列如:给四个焊盘取名JP1A, JP1B, JP1C, JP1D,结果在PCB板中只有一个焊盘,把名字改为JP1A, JP2B, JP3C, JP4D, 在PCB中就有四个焊盘。

4.在PCB中手动布线时,如果两个端点怎么也连不上,则很可能是原理图中这两个端点没有连在一起。

5.自己画PCB封装时,一定要和原理图相一致,特别是有极性的元件。如:二极管、电解电容。

6.在Schlib, Pcblib中画图时,一定要注意把图放在靠近中心坐标(0,0)的地方,特别是在Pcblib中,不能直观的看见中心,可以通过改变线的坐标,使之接近(0,0)。

7.画PCB封装时,一定要与实际的元件相一致,特别是周边的黄线,是3D图的湿印层,即最终给元件留的空间。

8.手动布线更加灵活,通过 Design-----Rules,弹出对话框,可以设置电源线、地线的粗细。

9.PCB图中如果元件变为警告色“绿色”,有可能是元件之间靠得太近了,也有可能是封装不对,如:POWER的两个焊盘10、11,如果内孔直径为110mil,则这两个焊盘变为绿色,只要把内孔直径改为100 mil,则正常了。

10.将几个焊盘交错的放置,则可以得到椭圆形的焊孔。

11.手动布线时,导线是不能交叉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增添一个焊盘,然后分别在Top layer 和 Buttom layer两层布线,通过焊盘将两端连起来。

12.在原理图中,双击元件,不仅可以看到此元件的封装,还可以修改原件的封装,当然前提是封装已经存在。

13.在画封装图时,最好不要在封装图上写标注,否则,此标注将和封装连为一个整体,布线时,线不能通过此标注,给布线带来了麻烦,其实在PcbDoc中可以对元件标注。

14.在Schlib中画好图后,一定要修改名字,不能为默认的“*”,否则不能Update到PcbDoc中。

15.可以通过把线加粗到一定程度,达到实心图的效果。如:按键的实心圆、发光二极管的实心三角形。

16.手动布线的时候,现只能有三种走法:水平的、垂直的、45度斜线的。

17.通过这次作业,终于弄清楚了DXP的大致功能,发现画图很好玩,特别是自己画一个元器件,然后在给它画封装,还是很有意思的。

18.开始应该先做好准备工作。第一步,把要用到的元器件的图形,不管是自己亲手画的,还是调用别人的,都统一放到自己建立的Sch.Lib中,这样用起来就不用到处找了。第二步,给每一个元器件封装,同样不管是自己亲手画的,还是调用别人的,都统一放到自己建立的PCB.Lib中。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细节问题不能忽视,比如,在Sch.Lib中引脚的序号 Designator非常重要,它与PCB.Lib封装中的焊盘序号是一一对应的,在Sch.Lib中引脚的名称display Name只是描绘这个引脚的功能而已,可有可无。在Sch.Lib对话框Library Component Properties中,Designator的内容显示在Sch.Doc中的标号,是可以单独移动的,Library Ref 的内容显示在Sch.Lib中的标号。当然,在Sch.Lib中图形必须要放在中心。在PCB.Lib中画封装时也必须要把封装画在中心,重点是尺寸问题,必须与实际的尺寸一致,通常,焊盘间距100mil,芯片两侧对称的焊盘间距为300mil。丝印层(黄线)图形代表的是元器件焊在板子上时所占用的空间大小。

19.原理图的绘制,最好是每个功能模块单独画,从库里调出元器件后,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在Designator中给它命名,如果是芯片就写上芯片的名字,不要用U1、U2等来标注,那样很容易弄混,出现重名的情况,重名的后果是只有一个导入到PCB中,用芯片的名字命名的另一个好处是,如果有错误可以直接找到芯片。网络标号必须写在wire线上,如果偷懒放在引脚上,则无效。

20.由原理图导入到PCB有时候很难一次成功,遇到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原理图与封装没有很好的对应。比如:有时候引脚序号需要隐藏,就可能忽视了引脚序号,结果是引脚序号并不是所要求的,当然与焊盘上的序号无法对应起来;原理图中不同封装的元器件重名也会报错。只要保证每一个元器件的封装都是对的(元器件多了,就需要细心仔细了),最后都能导入到PCB。

21.重头戏就在PCB中了。首先说一下在PCB中修改的问题,如果发现线连错了,就是原理图的问题,只要在原理图中修改好了,在PCB中Import changes from即可。如果发现要更换封装,可以在PCB.Lib中修改封装后Update with PCB即可,也可以在原理图中重新给元器件封装,然后在PCB中Import changes from即可(这种方法可能更好)。再说一下在PCB中元器件的摆放问题,首先摆放有特定位置要求的元器件,需要手动操作的元器件都应该放在板子的边缘,比如:电源、串口、按键、排针等,能显示的元器件如数码管也要放在板子的最上面,便于观察;再摆放主要的芯片,然后把每个芯片电路的电容电阻都放在这个芯片的周围(要对照原理图来找电容电阻),对各个芯片电路进行合理摆放,要求尽量是直线式的走线,没有交错的走线;最后就是布线的问题,先自动布线看一下效果,如果元器件摆放的合理,自动布线的效果非常好,然后进行DRC检测,有时候是走线有问题,(走线变绿)撤销变绿的布线,手动给它布线,遵从顶层走横线,底层走纵线的原则。有时候是焊盘大小的问题,将焊孔改小一点就好了。

22.最后就是完善一些细小的地方。比如,把每个电容电阻的值标上去,三极管的型号(是PNP还是NPN),晶振的大小,制版人,制版日期等。

23.要学会利用资源,不能什么都从零开始。比如:数码管的图形以及封装,要想画的既好看又标准,是要花一定的时间的,而网上都有现成的,只要弄懂别人是怎么画出来的,记住其中的技巧,将来自己要用到这样的技巧时能派上用场就行了。同理,绝大部分常用的元器件,它们的图形以及封装都能找到现成的,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

24.动手做之前以为很简单的,无非就是元器件多了,原理图复杂了,元器件摆放要讲究一些,虽然很多细节问题都知道了,但是还是犯了错,软件还是要多用,养成良好的习惯后,就不会再犯这样或那样的细节错误了。最欣慰的是在元器件的摆放问题上有了深刻的见解,这一次因为元器件摆放得合理,在布线这一环节走得很顺利,基本上是自动布线,只是稍微修改了一根线和一个焊盘的大小。好像越是复杂的电路,就越是能发挥出自动布线的优势,在自动布线的基础上进行手动布线,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不不不,越是复杂的PCB,越不能用自动布线。
原因很简单,自动布线器会尽可能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了,一旦不能完成布线,你想改都没地方改。
复杂PCB的基本设计流程通常为以下几个步骤:
1,关键器件和结构件的定位,
2,设定叠层(关系到阻抗控制,线宽线距),设定走线层,电源层,设定布线规则,
3,布局,扇出
4,优先拉通重要信号线(高速差分对,DDR信号,时钟,以及需要组等长的信号...)
5,拉通剩下的信号
6,处理电源平面
7,DFx(包括DFM, DFT, DFE等)检查
8,整理数据,投板

网友A:
当年曾经画过的板子,,,9片DDR2,,,

网友:
我也来献丑下

网友B:
你很厉害,原来学到了这么多

网友:
赞一个,写的好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很厉害,原来学到了这么多

然而,还是画不好看

网友C:
话说楼主要是开直播,直播学画PCB,是不是会给公司带来一部分流量

网友D:
等着下个月来薅羊毛,板子都画好了。    用自动布线老是网络错误,现在画板全手动布线,还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楼主要是开直播,直播学画PCB,是不是会给公司带来一部分流量

这个想法可以啊,但我不上镜。会不会没人看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着下个月来薅羊毛,板子都画好了。    用自动布线老是网络错误,现在画板全手动布线,还好看 ...

这个月的薅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可以啊,但我不上镜。会不会没人看嘿嘿

在这里显示是美女,一上镜结果是抠脚大汉!

网友:
把大神引出来了

网友:
手动布线的都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曾经画过的板子,,,9片DDR2,,,

惊呆了!这是高手!!

楼主:
不丑,漂亮的很

网友E:
这么复杂的电路板,是几个一起画还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估计要画好几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复杂的电路板,是几个一起画还是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估计要画好几个月吧 ...

曾经有人和我说,他花了一年时间画成一个8层板!!!

网友:
建议您试试 立创EDA  ,https://lceda.cn/
我觉得对于普通应用,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曾经画过的板子,,,9片DDR2,,,

什么软件·画的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