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电脑声卡麦克风接口支持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支持直流输入吗?

楼主(2019-10-29):
想做个简单的电池容量测试设备,又不想花钱买东西,想来想去,最简单的方案是在电脑上编个小软件,用声卡采样电压了。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校准一下。现在的问题是:1、电脑麦克风接口是否可以输入直流?

2、电脑麦克风接口最大可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声卡采集的是交变信号,不是直流电平,电池接上去,就是嘭,反过来接一次还是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卡采集的是交变信号,不是直流电平,电池接上去,就是嘭,反过来接一次还是嘭 ...

查了查资料,好像是的,要改造声卡。问题是我只有笔记本电脑,改主板上的声卡我不忍心。此方案只好放弃。也许买个便宜的单片机实验板更靠谱点。

网友:
交流信号的,很弱的信号

网友:
有输入耦合电容,直流电进不去,交流电电压太高电容炸了,电脑是坏不了的。

网友:
只要是正规主板,不会坏,最大可输入交流信号均方根值2V.

网友:
这样的折腾有必要吗

网友:
真是有创意的 想法

网友:
嗯 主板没那么娇气 之前不是见有帖子 电脑水里泡了 后来泥洗掉 水晒干 后来成功点亮

网友(2023-01-21):
我也在开始尝试声频卡数据软件取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