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锂电池夹具

楼主(2019-10-29):
最近要帮友仔组一锂电瓶,由于外壳原因不能装电池架,临时做个可调电池夹具,精度不高,凑合能用。最大可夹180颗左右的18650锂电池。

网友:
下一步应该动用点焊机了 。

网友:
外观在做个清水漆就更漂亮了。工具实用

网友:
看样子木工活也不在话下

网友:
好创意,大小皆可通吃
话说这样是要只隔两层皮点焊?
等牙膏ing

网友:
不错,量大可用

网友:
做工不错,这样挺方便的。

网友:
貌似二手拆机电池。一致性测过了吗?

网友:
谢谢分享,比成品夹具更好看呢,等牙膏

网友:
这夹具有创意啊

网友:
焊接电池的好工具

网友A:
木工活也这么赞!
请教,打孔后中间的缝是怎么锯的?

网友:
真不错,可大可小伸缩自如。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做一个充电宝

网友:
有牙膏又不让挤了

网友:
手工活厉害啊,是不是混木工的?

网友:
做的不错,把点焊机也折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工活也这么赞!
请教,打孔后中间的缝是怎么锯的?

线锯 了解一下 也可以用曲线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