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个便携式T12,携带方便是最终目的

楼主(2019-10-29):
做个便携式T12.携带方便是最终目地!
给大家一个建议,把616控制板上的电位器换成开关电位器既美观又省去开关的位置!
四节18650无保护板加热速度可以接受!主要是便宜好用

网友:
锂电没有保护板会不会很快挂啊?

网友:
有没有增加欠压保护电路 ?

网友:
没保护板,不会过放损坏电池吧

楼主:
凑合用吧!不经常用,记得充电就行

网友:
楼主加个保护板吧,不然电池挂得快

网友:
我也弄了一个,用6串的笔记本电池,买了保护板,但是还没有买充电器。

网友:
做好绝缘哦,外壳金属的,貌似开关的一个脚有隐患,热缩管没套到位

网友:
挺便携的,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用这个开关是好,我的也是这样的,但是电流太大开关用不了几回就要挂

网友:
三串刚好,还不用调节,直接用

网友:
开关容量会不会小了点?

楼主:
我用这开关有半年了,之前做过苹果电源版的丅12也是这个开关,没问题,到现在正常使用

网友:
应该加装保护板,不然用不了几天

网友:
准备搞个4串,电池可拆卸,拆下来充电。

网友:
几年前做过。带电量显示,6串18650的,还有一个电动工具电池的24V的。还有两个小电池的没保护板。

网友A:
就没人做个type-c诱发器用PD充电宝供电嘛?

网友:
PD诱骗器万能宝有成品,还便宜,好像十块钱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人做个type-c诱发器用PD充电宝供电嘛?

电流不够吧,能用,但是功率会很小

网友:
去看看现在的电子烟电烙铁,单电池,比一支大号记号笔还要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