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下坛里的大神,冲击钻转子风叶坏了能换吗

楼主(2019-10-29):
前两天用冲击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塑料屑飞出来,拆开了看了下发现是转子的风叶裂掉了。磨出了好多塑料屑。在某宝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这个玩意,想问问有大神知道能不能换吗

网友A:
这个好像和转子是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和转子是一体的

换转子的话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B:
这是开胶了,这样子直接粘上也能用 ,就是声音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开胶了,这样子直接粘上也能用 ,就是声音不好听

用哥俩好试了下,不理想还是乒乒乓乓的

网友:
找个修电动工具的地方,要个坏转子,风扇敲下来,大小一样就行,装好后最好上点胶

网友C:
见过根部裂,无招,拆了不用,坏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根部裂,无招,拆了不用,坏再说。

没有空气流动的话不知道能撑几次

网友:
找个类似的扇叶装上,总比没有强

网友:
我也想问一下有关冲击钻的事,有时转有时不转怎么回事?是碳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