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现代HY-7音箱开机播放无声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音箱应该是山寨货。
开机连接MP3播放歌曲,没有声音的问题,已初步排查到问题所在,是输入的信号在这块板子上中断了,没有输出去(描述不专业)。

如下图:
最右边
中间的白黑红线是从板子上输出的信号,下面的白黑红线是信号输入到这块板子的线。

我将MP3的三根白黑红线直接连接到这块控制板(不知道是不是应该这样称呼,就是这块长条的、有5个电位器的板子)上
的相应位置,则音箱有声音了。如下图。

但是,音箱有一个声道(左声道)输出没有声音。交换了2个卫星音箱都是如此。2个卫星音箱接这个右声道输出均正常发声。
这个是不是分频器的问题?

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无声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我可不可以从那块集成板上的Line in  白红黑线 直接飞线 到 Line out 白红黑线 上(就像我第三图所示的那样)?

然后右声道输出无声的问题,是否更换分频器即可解决?

感谢各位!!!!!!

网友A:
音箱自带MP3解码板,何必外接MP3播放器?外接MP3播放器的话,属于外接音源,即AUX,你需要手动按一下音箱上MP3解码板的MODE按钮。

请先判断自带的解码板是否正常工作,再考虑外接音源。外接音源接在解码板的Rout  GND   Lout  处,或者调音板(5个电位器)的Rin   GND   Lin处。

音箱一个声道没声音,有可能是音调板上电位器的问题,也可能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短接控制声音大小的电位器非地的两个脚,如果出声,则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箱自带MP3解码板,何必外接MP3播放器?外接MP3播放器的话,属于外接音源,即AUX,你需要手动按一下音箱上 ...

感谢您的回复!
1、是这样的,我MP3播放器里有很多歌,平时基本都是听它。之所以修这个音箱,也就是为了想用这个音箱接mp3播放器,外放它里面的歌。

2、MP3解码板上我并未看到任何MODE按钮(见楼下图)

3、判断自带的解码板是否正常工作,我用U盘拷贝了几首mp3在根目录,插上U盘在音箱的USB接口上,U盘闪红灯表示在读取,但不自动播放,按前面板上的四个按钮均无反应。(上一首、播放/暂停、下一首、输入)

4、短接控制声音大小的电位器——是否指的是五个电位器最中间的VOLUME总音量电位器?

网友A:
既然自带的解码板不能播放,完全可以去除这部分了。
把自带解码板上的两组“白黑红”三条线拔下来,按照对应颜色接起来,此时再外接MP3播放器就行了。

调音板上的五个旋钮,BASS是低音,TREBLE是高音,VOLUME是音量,ECHO是话筒的混响,MIC是话筒。
Volume旋钮应该是双联的,分别控制左右声道的声音大小。你短接每一组中,非地线的另外两个脚,如果音箱出声音,说明就是电位器的问题。如果仍然没有声音,则是功放电路的问题。

网友A:
下面的文字可以忽略:
1.先测量下78M05稳压管有没有正常的5V输出。此问题不大可能,因为提到u盘指示灯在一直闪烁。
2.u盘插自带解码板后一直闪烁指示灯,表明解码板在读取u盘文件,解码板应该在正常播放,只是没有声音信号输出。可能是解码板上的74HC4052这个芯片坏了。先百度该芯片引脚功能,找到供电脚,测量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供电正常,基本可以判断是该芯片挂了;如果没有供电电压,检查芯片旁边的两个贴片三极管Q1  Q2(丝印1A)。
另外,把u盘插解码板上,拿一个耳机外接两根线,一根线接在解码板GND地线上,另一根线串联一个电解电容,然后去触碰解码板的C5   C6   C7  C10这几个贴片电容,或者触碰这几个电容附近的标102的电阻,听是否有音乐声。这样避开74HC4052芯片,直接听解码芯片输出的音频,以此检查解码芯片正常播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自带的解码板不能播放,完全可以去除这部分了。
把自带解码板上的两组“白黑红”三条线拔下来,按照对 ...

明白!相当于取消了解码板了。我昨晚上在淘宝上搜了下解码板,看能不能找到类似的,来换着按上玩玩。
没买之前,就直接先直接着用了了,听歌最重要!

那5个旋钮我知道意义哈!感谢您回复得如此细致。Volume旋钮的确是双联的,双排,我在网上看了它的针脚定义,知道怎么弄了,也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文字可以忽略:
1.先测量下78M05稳压管有没有正常的5V输出。此问题不大可能,因为提到u盘指示灯在一 ...

哈哈!这段文字尤其不能忽略啊!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来着!
1、我在网上搜了下74HC4052芯片,等我慢慢研究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和作用再请教您!
2、检查74HC4052旁边的2个贴片三极管Q1 Q2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为了看74HC4052芯片的供电在哪里断了吗?相当于那个正方形、标有“A”的AX2008 LOFP48芯片才是这款解码板上最核心的解码芯片哈?
3、耳机外接2根线串联一个电解电容,是否是因为电解电容无极性?能串另外规格的电容吗?碰您说的那几个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可否麻烦您稍微解释一下这块解码板的电路?(因为我是外行,看不懂,想了解下,如能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段文字尤其不能忽略啊!其实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来着!
1、我在网上搜了下74HC4052芯片,等我慢慢研 ...

请教不敢当,我都是百度和自己实践操作一下,懂一点点皮毛而已。
1.检测Q1 Q2就是为了判断供电断没有。百度74HC芯片的引脚定义,检查74HC芯片供电脚是否和Q1  Q2相连,如果和Q1  Q2相连且74HC供电不正常,多半是Q1  Q2的故障。如果没和Q1  Q2相连,那么Q1 Q2可能是用于音频信号放大的。
2.解码板上正方形的芯片,丝印A那个,引脚最多的那个,是板子的核心,负责与USB  SD的通信、MP3解码、按键控制、遥控、LED显示等众多功能。74HC芯片好像只是一个信号切换开关。
3.耳机串联一个电容来听声音,是隔离直流,防止烧坏耳机,随便拿个电容就行,也可以不串电容,只要耳机引线快速触碰那几个电容电阻点就行。
4.那几个电容电阻应该是解码芯片音频输出点,具体可以百度解码芯片引脚图,再用万能表跑跑PCB线路。

网友A:
上面说得有点乱,下面说说解码板维修思路:
板子上有几个主要元件,解码芯片AX2008,负责断电记忆功能的24C08(不管它),78M05为整块板子提供5V电源,74HC是音频信号切换开关。1.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
2.检查AX2008是否正常。
3.检查74HC是否正常。
具体操作:
1.检查78M05是否有稳定的5V电压输出。
2.插上U盘,用音箱功放板上的音频输入线来触碰AX2008的音频输出端。(前面说的外接耳机听的方法也行)   如果听到声音,证明AX2008正常;没听到声音,估计AX2008损坏,放弃修理。
3.如果AX2008正常,则确定74HC和周边电路有问题。
要么买74HC换,要么去掉74HC,从AX2008音频输出端直接飞线到功放板音频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得有点乱,下面说说解码板维修思路:
板子上有几个主要元件,解码芯片AX2008,负责断电记忆功能的24C ...

嗯,基本明白原理了,等有空时来详细测试一下这个解码板!
我今天已经把音频输入的线直接和功放板的音频输入线连起来了(用2颗电容的三根脚互相插在2个白色头里)
现在正在愉快听歌中!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