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买了一些垃圾,随便拆一台欢乐吧大型互动游戏机

楼主(2019-10-29):
懒的多打字,看图

这台酷乐视微型LED投影仪试了一下撬不开,就不破坏拆了

试了一下这投影仪效果一般,图像画面不能全部显示,四边都有一些不显示~按键只有开关 信号源两个~有遥控器接收口;没遥控器设置

楼主:
应该是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A:
拆开的这个投影机好山寨,各个模块都是组装的,用的是VGA接口,而不是排线,明显山寨组装,酷乐视这个体积比较小巧,修修还能用一下子

网友B:
左下角的创新声卡不错,,其它在我眼里是真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开的这个投影机好山寨,各个模块都是组装的,用的是VGA接口,而不是排线,明显山寨组装,酷乐视这个体积 ...

更搞笑的是电路板上是VGA插口,用一根VGA电缆连到机箱外面却又用mini HDMI来接VGA信号。
而且那么大个机箱,里面是套了个小机箱,小机箱里才是投影部分,从外面看诺大个机箱只有很小的投影镜头,看起来非常滑稽。估计是洋垃圾回来配电路板组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搞笑的是电路板上是VGA插口,用一根VGA电缆连到机箱外面却又用mini HDMI来接VGA信号。
而且那么大个机箱 ...

那么多板子集成到一起也是要技术的,

网友:
我看镜头还行,估计可以当标头。电路板只是比零几年的山寨VCD多点。

网友:
这个投影机太牛了

网友:
这个东东求赠送
详见图中红圈标记

网友(2024-03-13):
功放IC还行,喇叭拉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的创新声卡不错,,其它在我眼里是真垃圾

想知道,现在这种旧的硬声卡,和 新的 板载声卡 怎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