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里的暖风机

楼主(2019-10-29):
论坛里19块9的暖风机到手就拆(不拆不行呀,打开包装里面哗啦哗啦响),这是外观,看起来还不错。打开倒出来一颗螺丝钉,仔细一看这里缺了一颗,总体看来还可以,重新装上,插电试用。不错,热风出来了。

网友A:
PTC+风扇,把风扇改成无级,就可以无级调温了!

网友B:
这风扇能承受的住高温吗?

网友:
同样的结构放到集成吊顶的浴霸就至少2,3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风扇能承受的住高温吗?

风扇进的是冷风,不受高温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直流电机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很值的

网友C:
楼主给个连接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PTC+风扇,把风扇改成无级,就可以无级调温了!

好像PTC有一个范围,如果风扇过慢,容易导致PTC过热出问题。可以找个5V可转起来风力跟原来差不多,宽电压服务器拆机风扇,加QC3电源和触发器。

网友:
调温度是 调 PTC   调风量 才是  调风扇

网友:
楼主是怎么得来的,发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个连接吧!谢谢

还是算了吧,今天就不行了,风扇不转了,赶紧拔了电源,等有时间再拆了看看是吗原因。电器类的东西还是尽量买好一点的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