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普桑的全新库存化油器,结构很复杂

楼主(2019-10-31):
化油器桑塔纳的化油器,都是古董级别的了不过还很新。

上个世纪的东西了,年轻的修理工估计都没修过,结构很复杂,看着是有三个翻板,两个吸力包,都是干什么的也太不清楚。大神们科普科普

网友:
全新库存也没用了,就像全新库存的寻呼机

网友A:
只能当废品卖了

网友:
现在都是电喷了,以前挣的钱就回本了,当垃圾处理了

网友:
这东西就像涡轮发动机的燃油调节器,用机械方法控制空燃比和限制运行包线的,肯定是挺复杂的。

网友B:
应该摩托车的单缸化油器400cc排量用了也可以吧

网友C:
电喷发动机改化油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摩托车的单缸化油器400cc排量用了也可以吧

50cc也能用,反正都是空气和汽油混合,比例不会不一样的

网友:
留着当个摆件,或者给儿子拆了当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cc也能用,反正都是空气和汽油混合,比例不会不一样的

主孔太小,那么大进气量就不行了

网友:
我拆了一个日本日产的 化油器,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当废品卖了

那你就想错了,这是找了好几家才进到的,需要的人是设备上用,设备上用的老普桑发动机,维修发动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喷发动机改化油器用

再改个分电器点火,完美

网友E(2020-01-24):
记得这个好像叫“开新”化油器,是双腔化油器,电线接的是怠速电磁阀,你说的那三个翻板,上面单独那个是阻风门,下面两个是主腔和副腔的节气门,主腔节气门由油门拉线控制,油门踩到底,主腔节气门全开以后,副腔由真空吸力包根据发动机负荷打开一定角度,另一个吸力包是开空调时提高发动机怠速的,就是机械的加一点油门,有螺丝可调节高怠速转速,侧边那个黄色金属条控制的是急加速喷油泵,快速踩油门会有一个喷嘴向喉管内喷油,急加速没力基本就是喷嘴堵了,上下两半拆开,有浮子室,浮子,三角针阀,油路主量孔,怠速油量孔。。。。。洗化油器时,这些量孔都要拆下来洗净吹通,孔的直径影响混合器浓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这个好像叫“开新”化油器,是双腔化油器,电线接的是怠速电磁阀,你说的那三个翻板,上面单独那个是阻 ...

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按要求架点辅助

网友F:
关键 普桑的防撞性能跟不上时代了,碰撞测试肯定最后一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 普桑的防撞性能跟不上时代了,碰撞测试肯定最后一名

老普桑跟老捷达 安全出名的差 撞车了驾驶室先扁 以前计程车见多了。。。

化油器要实现冷车加浓 开空调提怠速 急加速加浓 这一堆杂七杂八的附件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键 普桑的防撞性能跟不上时代了,碰撞测试肯定最后一名

我哥的桑旅好多年以前被追尾了,后备箱那块直接进到驾驶座后排了,车大架子变形了,直接报废了

网友(2020-03-17):
用上3个就能给5.0V8 搞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