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咨询一个关于电池组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最近入手了比较火的威克士wu130无刷钻,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听说手机锂电池最好不要放电到很低的时候再充电,随用随充,好像说是对循环寿命有好处,那么对于电钻这种串联的电池组来说怎样的充放电对电池是有好处的?要长期放置电池应该怎么处理?还有,像一些充电宝是几颗18650并联的电池组怎样充放电对电池是有好处的?要长期放置电池应该怎么处理?肯请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电池不太懂,,,手电坛高人可能多些

网友A:
长期要半电保存 3.6到3.8v左右   要命长 电池充电到4v 3.6v左右就充电 哈勃太空望远镜就这么搞的

网友B:
锂电长期放置时电压保持在3.8v左右合适

网友:
不论哪种,只要是锂电池,长期存放充电到80%左右.经常使用的保持满电状态是最好了,普通锂电池电压低于3.9V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据我所知,锂电单电芯最好不要过放(电压小于3.7V),随用随充问题不大,但要定期完整放电充电一次。最佳长期存放电压是单电芯3.85V。

网友:
一般是充电到70%状态保存

网友C:
反正我的威克士经常用的一块电池是好的,另一块几乎没用(幼稚的想法:留一块关键时候用),结果不用的一块现在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要半电保存 3.6到3.8v左右   要命长 电池充电到4v 3.6v左右就充电 哈勃太空望远镜就这么搞的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长期放置时电压保持在3.8v左右合适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的威克士经常用的一块电池是好的,另一块几乎没用(幼稚的想法:留一块关键时候用),结果不用的一块 ...

谢谢经验分享,我这两块电池就想放置一块, 看来电池不怕用怕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