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看看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接口,谢谢

楼主(2019-10-29):
我要装一个大众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在车上,但我车是雪铁龙,所以有些要改,比如后视镜架子我就要改成雪铁龙的,这个还好说,主要是这个行车记录仪有倒车影像功能,我打算买一个摄像头来实现倒车影像,可是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定义我看不懂

上面的行车记录仪上面有6个针的插口,下面是我打算买的倒车摄像头

(1)接导航视频插头,但是莲花头,我是不是应该中间接到记录仪的5脚,边缘接地?可是记录仪上有两个接地,一个是2脚GND另一个是4脚信号模拟地,这两个是什么意思?我分别应该怎么接?
(2)接导航倒车控制线我就应该接3脚倒车信号对吧?
(3)(4)对接到倒车灯,(5)搭铁这个好理解,
最主要的是记录仪上的这两个接地,我是直接不明白了,求大家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2脚是电源的地线,也就是负极。4脚应该是接莲花头的地线,但是我刻好象这条地线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2脚是电源的地线,也就是负极。4脚应该是接莲花头的地线,但是我刻好象这条地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没想到地线还有这么多种,我上网搜了一下,信号地,模拟地,直接晕了,这个针直接叫信号模拟地百度搜都搜不到

网友:
信号地指的应该是莲花头的地,模拟地应该就是汽车地了。

网友:
2脚接电瓶出来的负极,4脚就是莲花头的地了,如果用万用表测,两个地应该是通的。

网友:
1,电源12V。2,接地 3 倒车+极,倒车灯亮有电,激活影像输入,同时关闭后视镜防炫功能。4,摄像头莲花座的屏蔽地线。5摄像头AV信号。6阅读灯+,即阅读灯亮的时候有电,用来开后视镜阅读灯的时候关闭后视镜防炫功能。还听不懂就没办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