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四坑钻头拆不下来,求助

楼主(2019-10-29):
如图,借的电锤,怎么都拿不下钻头

网友:
这个转头是靠钢珠卡住的,看着那么多油,应该不会锈住,多上下活动活动试试

网友:
有的电锤是把外套向后推卸钻头,有的是转动外套卸钻头,可以两种办法都试试。

网友:
里面卡主了  或者安装没到位 我上次是滚珠乱了卡主  必须拆开  难搞了

网友:
这个是往下拉的,拉下来拔出钻头,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卡住了,得拆前面了,会的话十几分钟能拆开。

网友:
我的1702卡过,我是锤子在钻头上砸了几下然后就松开了,我记得是六角柄钻头开了电锤模式后搞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