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ROSE 拆解』拆个红五星多功能离子活氧净化解毒机。

楼主(2019-10-29):
头一阵看论坛里有人拆过一个类似的玩意,然后想起来车库里也有个这玩意。拆了看看。

又是活氧,又是负离子的,挺唬人呢。

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智商测试仪的感觉。。。

貌似是X销产品?

开壳。。。

上盖。

电视上的高压包?

风扇应该是散热的?

12V  0.14A,可以留着用。

一个黑盒子?

臭氧发生器。

变压器。用来给控制板供电的。

另一个高压发生器。

放电刷,看来之前那个风扇应该不是散热用。而是把臭氧通过风扇吹出。

控制板。

7805

双向可控硅。

EM789156单片机。

蜂鸣器

正面面板上的按键和指示灯。

这玩意不知能做点啥用呢?

高压板有点用。拆下来留着。

高压包,没听过这牌子的。不知是不是电视里拆的电子垃圾贴标的。

黑盒子应该是个小气泵。

拆了壳子,果然是。

泵头部分。

和鱼缸用的气泵一个原理的。

通电试一下,产气量还不小!

小气泵功率只有2W。拆下来留着,万一以后养鱼呢~

网友:
第一次抢到了沙发

网友A:
风扇应该是吹负离子的,气泵吹臭氧,不知道管子出口那端是什么东西?

网友:
高压包好像是黑白电视机里的

网友:
放电刷是产生负粒子的吧,然后吹到室内,解毒就只有臭氧来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应该是吹负离子的,气泵吹臭氧,不知道管子出口那端是什么东西?

可能是吹到水里洗水果用的。

网友:
这货用的元件还不赖。臭氧通到水盆里,洗洗菜杀菌消毒,还是有作用的,不要拆散架,留着用吧。

网友B:
这个智商检测器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智商检测器比较复杂

这个应该不算智商检测器,这个是真正能产生臭氧和负氧离子的,只不过量不大,效果吗,有,但没宣传的那么夸张

网友:
臭氧发生器放鞋柜里灭菌除臭用

网友:
好像是臭氧消毒设备,曾经在展销会见到过,一般用于蔬菜消毒。

网友:
你们说那个ST的7805是不是意法正品

网友:
恭喜获高压包,变压器,气泵

网友:
臭氧给蔬菜水果解毒是有致癌物残留的,小苏打(碳酸氢钠)水泡一泡可以去大部分农药残留

网友:
万一以后养鱼呢,哈哈,未雨绸缪

网友:
一个感觉,就连山寨产品老的也比新的用料实在

网友:
这个干吗用的?好玩~

网友:
看起来很高上大的的样子,但是真的可以做得到吗?

网友:
竟然还带泵,坐等雪MM养鱼

网友:
直接整套用来养鱼养草,估计功效显著